把沼氣壓縮在石油氣罐內。

楼主(2014-06-10):
1)接現今的石油汽爐頭點火煮食,可行?
2)依這方向行走,研發專門燃壓縮沼氣的發動機,取代石油/石油氣,是否更好?

网友A:
1.可行,中大型養豬牧場都這麼幹,只要在沼氣發生池連接管線、加上安全逆止閥就可以直接連上爐頭點火。
2.大型垃圾掩埋場的沼氣發電機就是這樣的運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行,中大型養豬牧場都這麼幹,只要在沼氣發生池連接管線、加上安全逆止閥就可以直接連上爐頭點火。
2. ...

那个是未经压缩

网友:
按你的思路,直接用一次性气体打火机不更好,易取,便宜

网友:
不行,沼气主要是甲烷(一个碳),除非高压低温可以变成液体,常温不行。打火机气主要是丁烷(四个碳)常温加压可变成液体。液化石油气也是多碳的。

网友:
不行的,液化石油气钢瓶承受不了这样的高压。甲烷的临界温度为-83℃,临界压力为5Mpa.常温下无法液化。出租车用的都是压缩气瓶。

网友B:
甲烷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于深海可燃冰的研究和甲烷的储存。
目前国际上除了压缩,现在研究的前沿热点主要集中在甲烷的固相储存和液相储存,有兴趣的话,去看看相关的科研期刊吧,别看中文的,都是放屁,要看就去看英文的。SCI  EI的

网友:
甲乙丙丁烷,前两者的临界温度都高,难以液化,液化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打火机气是丁烷

网友:
没接触过,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行,中大型養豬牧場都這麼幹,只要在沼氣發生池連接管線、加上安全逆止閥就可以直接連上爐頭點火。
2. ...

我理解是,金屬爐頭的出氣孔,直接外置點火,只要放出的氣體是可燃氣,就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烷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于深海可燃冰的研究和甲烷的储存。
目前国际上除了压缩,现在研究的前沿热点主要 ...

我看過一些以沼生產氫氣,這些可燃氣的文章,
西方亦有學生在飛機渦輪引擎上研究沼混合其他燃料取代石油,
石油只會無止境越來越貴上去,
電能解決不了充電時間不夠即時完成問題,
現在我大膽肯定,沼必定是未來的大方向,
上面有版友題到石油氣瓶身壓力承受問題,
最易的解決方式,加厚瓶身,
加厚50%不夠,就加厚一倍,再不是加厚200%的瓶,
現今科技緞段造出來絕對不是難事。
另一解決方式,從新設計選材料來做瓶,例如新款戰車的覆合裝甲,絕對能加強抗壓。
畢竟這已是1912年代的產物(wiki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過一些以沼生產氫氣,這些可燃氣的文章,
西方亦有學生在飛機渦輪引擎上研究沼混合其他燃料取代石油 ...

沼气在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拿来产氢气了,就是问题是  碳氢键 的断裂,尤其是 一价键的断裂键能(Bond energy)非常的大,而目前裂解甲烷主要还是在实验室内用电解,电解的转换率太低。

目前的新方向是利用太阳能分解甲烷,但是缺点是占地过于庞大,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国外的《energy》等 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里面的综述(summarize)值得一看,都是大牛写的.wiki的水平实在是太低了,只能算科普级别

楼主:
我說wiki的意思是最後一句瓶子設計源於1912年前後,不是說我全文都是從wiki看回來,
其實要弄一部純沼氣的車子應該不難,
大不了用斯特林發動機,
把古人行過的路重現在這代人眼前,
再打著未來能源其號,
新聞價值應該也會相當高。

网友:
沼气的主要成分是CH4,很久以前就已经用于烧蒸汽锅炉发电了,目前用天然气的发动机多的是,不需要全新去研发;
沼气的压力太低,都需要增压才能用于发动机,大型的沼气厂如果完全增压管道输送或压缩至20MPa做CNG槽车运输,经济性略差;目前的方向是液化,运输成本低得多;但规模太小的话,呵呵,都是亏死的项目;如果直接发电,又存在批文和电入网销售问题;
总之,不是个省事的事!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甲烷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于深海可燃冰的研究和甲烷的储存。
目前国际上除了压缩,现在研究的前沿热点主要 ...

看不懂学术英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說wiki的意思是最後一句瓶子設計源於1912年前後,不是說我全文都是從wiki看回來,
其實要弄一部 ...

造新闻还行,要是搞学术论文估计太够呛了。。

《民间科学家勇于探索沼气的利用,砖家现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