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神!!关于FPV天线,

楼主(2014-06-10):
现在在弄FPV  ,设备如下,图传:博通1。2G   1.5W   FS9    apm
                                   我现在需要飞3公里,,FPV图传的天线没问题,我做了三叶草和四叶草,可以3公里    但是遥控器的距离好像不行,因为上次论坛里改功放的飞了800米,,,还有我要用我的3DR因为我没有OSD,,而且我也想看地图,我怕不知飞哪了,,,,,,,,,,,,遥控器怎么改装天线呀,,我的2W功放行不行呀,    3DR的距离有多远,短的原装天线,,要是不行还可以改什么天线,,,我现在只有1.7mm铜丝可以做天线,要买的天线就别说了,还有一般的天线我基本都可以做的

楼主:
推荐天线,,我很纠结,可以都用三叶草吗“?,,,,定向天线我不敢,,没有自动跟踪云台

网友A:
上433增程,发射用原装天线,接收用平板+人肉跟踪,三叶四叶可以出掉。
另外,为什么一定要AAT?  你觉得完全对准才有信号么?  自己可以查查平板天线辐射范围。

网友:
祝早日成功。2.4G天线要求比较高,仅仅用铜丝恐怕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433增程,发射用原装天线,接收用平板+人肉跟踪,三叶四叶可以出掉。
另外,为什么一定要AAT?  你觉得 ...

上不起433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433增程,发射用原装天线,接收用平板+人肉跟踪,三叶四叶可以出掉。
另外,为什么一定要AAT?  你觉得 ...

我要飞几公里用人肉,,准吗?、,,,,我没有平板天线,,我只有可以做天线的铜丝

楼主:
还有吗??还有什么建议??、,,快点来人呐,,,时间紧迫,假期快完了

网友B:
控用双菱 做发射

控天线2.4G    自制双菱 做发射。。3公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天线2.4G    自制双菱 做发射。。3公里没问题

!非常感谢,,三菱我可以用铜丝做吧,,1.7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非常感谢,,三菱我可以用铜丝做吧,,1.7MM

可我的是FS-9控耶

楼主:
可以给点教程吗?

网友B:
FS-9控耶

频率????。。。。。。。。。
频率????。。。。。。。。。

网友D:
3楼说的对
433增程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9控耶

频率????。。。。。。。。。

2.4G    原装的高频头只有300M 400M的遥控距离,,及其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说的对
433增程不贵

433增程  400多米,,,我连60米都下不了,,学生党呐,哪有这么多钱,一月生活费包吃一共才500块,买了433增程,我一月吃什么,

楼主:
我以为你们说不加功放的直接上三菱天线,,,我已经加过2W功放模块

楼主:
非常感谢哈  SO now 我只要做个双菱天线就OK了?

网友A:
自己做挺好,可以尝试一下。
对了,你有自动返航飞控吧?  没得话,还是近点飞,没飞控没osd,3公里,基本不知道哪是哪了,会丢机的。

楼主:
有的,,我的是A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挺好,可以尝试一下。
对了,你有自动返航飞控吧?  没得话,还是近点飞,没飞控没osd,3公里,基本 ...

谢谢哈,,不然我还真没打算设自动返航,,,,apm那个V尾的怎么设

网友:
小帅哥,我认识你呵呵,我是自制四轴的那位哥哥,答应把电机给你了呵呵。我请教你个问题,我的是伯通800MW1。2G图传,都是原装的天线,好久不玩了今天拿出试了一下距离也就是30米。多个档位都试了,都增加不了距离。看了一下天线里边的针都缩进去了,发射和接收都缩进去了,请问怎么解决啊,换成三叶草天线是否好一点啊,或者你给个解决方案。

楼主:
个人感觉博通的质量和做工不是很好,其中我的就天线的接头和高频接收模块脱离了,结果还得自己焊好。如果要自己做天线的话可以外接根天线试下天线是否与高频模块接通,,,天线上的针应该是凸出来的,可能天线有问题吧,,,,三叶草天线图像很稳定没有条纹和雪花点,,三页发射,平板(推荐)/螺旋/八木,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