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装减震板好不好

楼主(2014-06-10):
玉兔飞控加减震板到底好不好 有模友装过吗 ?

网友A:
我的是玉兔2,装过减震,只要机架震动不是太大,没感觉出区别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玉兔2,装过减震,只要机架震动不是太大,没感觉出区别来。

减震板装上后 飞机如果震动大 但飞控不震动了 飞控就不会校准姿态了吧 那飞机就不好飞了 我感觉

网友:
只对低频震动起作用吧

网友:
跟帖了解一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震板装上后 飞机如果震动大 但飞控不震动了 飞控就不会校准姿态了吧 那飞机就不好飞了 我感觉

减震只会消除部分高频振动,对于影响姿态控制的低频、大幅度振动是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有个玉兔二代飞控,但是找不到调参软件了,能帮忙发我一个吗?QQ450395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