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vision使用12次的智能电池有点鼓胀,这情况是否正常?

楼主(2014-06-10):
请问:精灵vision使用12次的智能电池有点鼓胀,这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
怀孕了,可以扔了

网友A:
二级报警电压有修改吗,还有就是鼓胀的是一片电芯还是全都鼓胀?
一般电池鼓胀都是由于过放导致,也不排除电池电芯问题

网友B:
飞了12次最多是有胀气现象吧?胀气现象可以飞,但是如果是电池本身有变形,就不能飞了。

网友:
运气不好,空间小的话,电池会塞不进去,寿命肯定会大受影响的,联系售后最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报警电压有修改吗,还有就是鼓胀的是一片电芯还是全都鼓胀?
一般电池鼓胀都是由于过放导致,也不排除 ...

一、二级报警电压没有修改,电池最低26/100就充电,两侧轻微鼓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12次最多是有胀气现象吧?胀气现象可以飞,但是如果是电池本身有变形,就不能飞了。

两侧轻微鼓胀,不影响安装,看来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不消化涨气.活动活动就好了!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二级报警电压没有修改,电池最低26/100就充电,两侧轻微鼓胀。

两侧轻微还是能用的,这个电池就把截止电压设高点用吧

网友:
人品太差了吧…我用了50次循环了毫无问题

网友:
这么贵的电池这么快就有问题了~~~~~~~~~~~~~··

网友:
电池鼓了还能用么?

网友:
有鼓胀就去换了!!!不要继续使用了!!

网友:
是不是在没电的情况下放了很长时间    8成是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