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带BEC 和不带BE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6-10):
如题  选哪种 如果同等价位又该选哪种
在线等

楼主:
没人? 我自顶

网友A:
带bec的意思是电调可以输出一个5-6v的直流电压,为接收机和舵机供电。如果你有单独的bec就买不带的。一般多轴都是买没有be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bec的意思是电调可以输出一个5-6v的直流电压,为接收机和舵机供电。如果你有单独的bec就买不带的。一般多 ...

那一般大多数的电调都是自带BEC的吧

网友:
不带BEC的一般是高端电调喔~

网友:
不带BEC的一般是高端电调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大多数的电调都是自带BEC的吧

是的,带bec的电调比较多。不带的最近也有不少,多轴用的电调一般都选择没有bec的。主要看你的用处去选择

网友:
也来了解一些

网友:
带的比较多,多轴用带的。

网友:
有BEC和调速器在同一底板上的,也有BEC和调速器分装在二块底板上的。

网友:
带不带bec和高端与否没关系,看用途。
固定翼,直升机一般选带bec的。多轴因为飞控有5v电压,所以一般选择不带bec的,也有飞控不带bec,所以需要电调的bec。
不过切记,飞控唯一供电系统,只有一个5v供电足矣,其他供电统统断掉。

网友:
顶楼上,bec是提供5v电压,主要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的,多轴没舵机,所以对此要求不高
如果玩泡沫固定翼和450直升机,有没有bec都无所谓,拆过无bec的电调,里头是两个贴片7805,供电电流2a以内,普通9g舵机,4-5个没问题
要是用标准舵机,就需要单独电源供电了,电调自带的bec估计扛不住

网友:
楼上的朋友,泡沫固定翼和450直机真的不需要BEC么?真不需要么?你确定不需要么?

网友:
5A BEC是一种外置式稳压装置,它以开关稳压电源的模式工作。BEC可以从2-3S锂电池组获得适合接收机和其它设备工作的直流电压,并稳定地提供高达5A的输出电流。 该BEC可以轻松地为接收机、陀螺仪和多只舵机供电,因此非常适合30级以上的油动模型直升机和大型固定翼飞机使用。

在电子调速器内置BEC输出能力不足或者无内置BEC的情况下,该5A BEC可配合任何厂家的电子调速器使用,为接收机和其他电子设备提供强劲的电力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5A bec解释,希望对各位有用。

网友:
内容供电不供电的区别

网友B(2014-07-20):
飞90金属涵道,配标准舵机8个左右,好赢铂金120高压电调,得用哪种BEC?

网友B:
高手给解答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