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请教如何看懂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4-06-10):
新手请教,要看懂这个电路图需要学些什么?
PS:理工科基础,相信能学会!
望赐教,谢谢!

网友:
电路加上模电的三极管和场效应管部分。
其实越是基础的东西越不好学。

网友A:
这不就是个电调吗?

把模拟电路完完整整的学习一遍,数字电路看明白,基本能看懂了。

然后再把单片机好好学编几个程序,就都能看懂了。

网友:
数字电路难懂

网友B:
像是个电调的图纸,单片机加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电调吗?

把模拟电路完完整整的学习一遍,数字电路看明白,基本能看懂了。

没错,就是电调的电路图!高手!
请问要看懂数字电路必须要把模拟电路搞透吗?有没有什么书推荐?

网友:
看懂不难,看明白难

网友:
呵呵,这个要学的东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个电调的图纸,单片机加驱动电路

对,电调的图纸,暂时看不懂,想研究一下

网友:
需要认字。。。。。。。。
字数补丁.exe

网友:
模电部分和单片机看懂就能看懂这个电路图了。
看懂还是不太难,要设计这样的电路就难了

网友:
楼主所说的看懂是要懂原理?

网友:
这里面没数电,把模拟电路看懂就行了

网友:
核心部分是单片机里面的数据,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每个电调都大同小异

网友:
看每根线末端的棕色字体标号,做电路板的时候相同标号是连接在一起的,原理图为了简洁一般不画这些连接线,当然画了也不算错,只是像蜘蛛网一样的连线影响美观。至于那些零件是什么、都是什么作用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明白的,需要你用大量时间看书学习。

网友:
电路没什么,重要的是里面的程序。没有程序,就算照着把电路搭出来了,也不能工作

网友:
这个 没程序 不行的!

网友:
就算搞不透,最起码也得会分析。

网友C:
电机拖动的书也要,想要学得好,自动控制原理的书也要

网友:
图是简单的,但要要说清楚工作原理和参数功能就要一本书了。

网友:
模电,数电,单片机(C语言),这几样学下来,就能看懂常见电路图了。
看懂图只是第一步,因为涉及到单片机,不是纯电路,还要了解软件。
网上书和教学很多,油库一搜一把,尽量找正规大学的。
模电有个华成英的长教学课时的教学,好像是50多课,单讲模电,讲的全。
还有一个是华成英的电大的电子电路教学版本,模数都有,先讲模后讲数,加起来也有几十课时,相对比较简单易懂,常见的都有涉及。
还有其它很多大学的模电数电课程,都可以看看,都差不多。
单片机教学就更多了,入门容易,精通有难度。
软件规则容易,数学算法不易。
你学了单片机,就要懂语言,懂了语言后,才发现数学是基础,把数学搞懂了,才发现算法最重要,无止境,
学下去,会发现比入摩的坑大的多。
同时入了摩,才发现大学里的课,还真有点用。这是入摩后深刻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电调的图纸,暂时看不懂,想研究一下

上个高清大图吧,这个图分辨率太低了,上面的字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