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 主马达能拆开吗?

楼主(2014-06-10):
感觉电机烫手, 卡顿 无力,想拆开看看  请假如何拆开?谁有经验拆过类似的马达吗

网友:
换电机,小电机不好修

网友:
应该可以拆,不过对工具和手艺要求高。哈哈。

网友:
不如直接换个新的了

楼主:
昨晚加了点油,今晚再试试,不行只能换个电机了。。。。

网友:
表拆了 换吧

楼主:
我现在不能肯定 没药救了,昨天试的时候是 慢慢推油门  偶尔出现推到最大了还不转。一下子猛推到50转的,又有时候 正常的。反正先加点油 试试看,不行再换 也来得及

网友A:
可以拆,我拆过,150的主马达上盖是用胶水粘的,用钳子钳住转轴,转动上盖就可以拆开

楼主:
加了点油,好像好了 没问题了。不卡了,烫还是烫,这应该正常的吧,买马达的钱 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我拆过,150的主马达上盖是用胶水粘的,用钳子钳住转轴,转动上盖就可以拆开

整个上盖可以硬拧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上盖可以硬拧下来?

可以拧下来的~!

楼主:
我这样理解对吗??

既然你已经拆过了,我想问问里面有轴承的吧,能自己换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理解对吗??

是的,那里是胶水固定的~!没错,可以拧下来,再装上去的话,可以用螺丝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