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不正常求解

楼主(2014-06-10):
八轴,5D云台,大疆WKM,IOSD MARK II并联10000格式6S,接主观摄像头,接云台,接GPS,出来串联到飞控,八频线出来接图传, 安装好后测试正常,有叠加信号。起飞后就变成啥也没有。落地重新检测,图传没主观摄像头信号,将5D信号接入IOSD后,图传显示有5D信号,但是无任何叠加信号,又测试主观摄像头和连接线一切正常,但一直未有画面出来,也没有叠加信号。求解。

网友A:
您好,起飞后AV信号是否还正常?请联系我 2355887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起飞后AV信号是否还正常?请联系我 2355887014

你好,起飞后没有信号,请通过1005368968

网友:
重新检测

网友:
楼主和DJI技术 对对联呢

网友B:
我的刚发生这个问题,返厂维修IOSD了,这个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刚发生这个问题,返厂维修IOSD了,这个很容易坏的

测试N多遍,无果。接调参始终显示无连接,大疆其实还好,大家不要动辄攻击。答应先给个调试用IOSD我在测试,确属质量问题的话可以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N多遍,无果。接调参始终显示无连接,大疆其实还好,大家不要动辄攻击。答应先给个调试用IOSD我在测 ...

我已经返厂

楼主:
已经更换,的确是模块问题。大疆的服务还好,将心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