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尾巴向右慢慢自旋,求指导

楼主(2014-06-10):
炸鸡扫齿之后更换装机调试,怎么调都是尾巴慢慢往右自旋,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锁尾不行

网友B:
先检查尾巴有没有虚位,再调整尾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不行

这咋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尾巴有没有虚位,再调整尾中立点

尾巴正常虚位,中立点该咋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咋解决?呢

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呀

别说换陀螺哈

网友:
調短尾拉桿

网友B:
调节中立点,尾翼有一定角度的,调节尾舵机拉杆长度使在非锁尾模式下可以起飞,尾巴不怎么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中立点,尾翼有一定角度的,调节尾舵机拉杆长度使在非锁尾模式下可以起飞,尾巴不怎么偏就行了

这个这个,,,,,不锁尾也能飞?

网友:
微调不行吗

网友B:
不锁尾当然可以飞,即使是无副翼也能飞,最早的有副翼没有陀螺仪的,照飞。现在不锁尾模式能悬停不怎么飘就说明你尾巴调到中立点了。zyx尾巴就得这么调才能调好。

楼主:
微调不行的,微调到一定程度之后尾巴会向相反方向慢慢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锁尾当然可以飞,即使是无副翼也能飞,最早的有副翼没有陀螺仪的,照飞。现在不锁尾模式能悬停不怎么飘就 ...

多谢指导,我来试试看

网友B:
非锁尾模式起飞时要慢慢慢慢加油门,这个过程尾巴可能要手动调整,如遇尾巴大幅度旋转立马停飞调中立点直到50油门以上能稳定了再慢慢起飞悬停看尾巴朝哪偏。再调直到不偏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锁尾模式起飞时要慢慢慢慢加油门,这个过程尾巴可能要手动调整,如遇尾巴大幅度旋转立马停飞调中立点直到 ...

今个下午我又把有副翼换上去了,用的是780,尾巴还是慢慢向右自旋,,,,,,,,很纳闷,之前小姨子修复的时候我在单向轴承里加了个铜垫,尾波箱加了可能有四个,也就加了这些,莫不是它们在作怪?

楼主:
今下午把小姨子整下来,换上780,,,,,,,,,还要怎样换?

网友C:
调整锁尾高级感度 减小感度i 增大感度p 要一点一点的试 弄个蓝牙模块 边飞变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锁尾高级感度 减小感度i 增大感度p 要一点一点的试 弄个蓝牙模块 边飞变调

尾旋翼p80   i25    d25    现在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尾旋翼p80   i25    d25    现在的数据

太低了吧 我是p65 i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低了吧 我是p65 i45

啊,,,,我改下,只可惜今个下雨!不然,,,,,!不过没关系,旱了好久热了好久了,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低了吧 我是p65 i45

说不过去吖,,,查不出原因我换上有副翼全套,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我改下,只可惜今个下雨!不然,,,,,!不过没关系,旱了好久热了好久了,忍了。

哈哈 这边前些天也是热了好久 这两天才凉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不过去吖,,,查不出原因我换上有副翼全套,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啥问题?

那就看看 机械传动部分 是否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看看 机械传动部分 是否顺滑

其实我都纠结了一上午,说拆机呢,实在不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这边前些天也是热了好久 这两天才凉快

还有,我测试了下,用手抓住机机,油门推二分之一处稍微多点,测试琐尾感觉挺正常,咋就一飞起来就慢慢自旋,尾螺距拉杆我也调了,尾巴角度说是8度 我也调了,微调也调了,咋调就是慢慢自旋,,,,,,,,不过也有时候有那么一会儿不自旋,实在纠结,正打算拆机再装机,,,,,,,

网友D(2014-07-15):
检查尾巴有没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尾巴有没有虚位

算是正常虚位,现在尾巴锁尾了,出现另一个问题,打方向舵尾巴向右很灵敏,向左很慢有时候还会反应不过来,这个是啥情况?

网友:
其实楼主应该检查 的是尾吧震动,震动引起的自旋。

网友:
检查尾巴有没有虚位,再调整尾中立点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

网友F:
我的小姨子也是这个问题,换了3GX之后就好了,不管炸多少次机,尾巴锁的死死的,尾舵都是DS520

网友G:
小姨子的尾中立点必须有个正螺距,大概5~8度,不然会尾巴飘
我的250小姨子参数是p90,i40,d15,总感度100,控感度40,锁得很稳
另外注意下控的方向舵中立点有没有偏移,有偏的话可以在小姨子里吧遥控死区设置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姨子的尾中立点必须有个正螺距,大概5~8度,不然会尾巴飘
我的250小姨子参数是p90,i40,d15,总感度100 ...

谢了,下午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

kst315+51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小姨子也是这个问题,换了3GX之后就好了,不管炸多少次机,尾巴锁的死死的,尾舵都是DS520

看来得换了

网友:
早换早安生,

楼主:
暂时换回780了

网友H:
振动。。。用过ZYX,对振动很敏感的,我的经验是,振动小了,就明显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振动。。。用过ZYX,对振动很敏感的,我的经验是,振动小了,就明显好很多

其实我也在怀疑振动是否会影响,这下明白了,用小姨子我觉得调好不炸鸡还是挺爽的,不过,,,不炸不可能,所以只有折腾,顺便求推荐一般无副陀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在怀疑振动是否会影响,这下明白了,用小姨子我觉得调好不炸鸡还是挺爽的,不过,,,不炸不可能 ...

刚换了K8,效果不错,但金鱼尾我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换了K8,效果不错,但金鱼尾我还没解决

神马原因导致金鱼尾呢?

网友:
虚位,振动

网友(2015-04-11):
请问前辈老师,我的是黄K8 尾巴也会右飘 求解决办法  是机械问题 还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I:
控的中立点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控的中立点漂了吧

控的中立点?不懂   求解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控的中立点?不懂   求解

你把控接上模拟器,如果模拟器里尾巴也漂就调节控里的辅助微调,或者重新校准控的摇杆。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就在ZYX里校准控的中立点及行程。

网友J:
遥控设置是不是动过?摇杆校准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J:
遥控设置是不是动过?摇杆校准过没?

谢谢指导,小姨子已落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把控接上模拟器,如果模拟器里尾巴也漂就调节控里的辅助微调,或者重新校准控的摇杆。
如果以上都没问 ...

谢谢指导,小姨子已落水,,,,

网友:
我遇见过,舵机臂裂了一个小缝,很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