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V5.0發佈!免費更新下載...

楼主(2014-06-10):
ㄧ、3GX V5.0更新特點:
1.  增加支援JR DMSS(ALIGNRJ01)衛星天線功能。
2.  進化集體螺距升降舵補償功能,直昇機急速上升及下降飛行時機體姿態維持平行,增加高速直線飛行、測滾等動作的機體穩定性及直線性。
3.  強化十字盤控制程式,飛行時動作線性且流暢,反應更***,側擺及鐘擺動作尾舵及十字盤更穩定。
4.  進化尾舵程式,尾舵旋轉更等速,停止時更穩定。
5.  進化十字盤穩定性,滾轉動作結束時停止點更穩定。

二、3GX V5.0設定注意事項:
1.  3GX升級後所有設定都會重置回復為預設值,飛行參數也會回復原廠設定值,更新後必須重新完整設定3GX一遍,再調整符合自己手感的飛行參數。
2. 為了安全起見,設定前請先不要把無刷調速器與馬達的三條線接上,以免調整時啟動馬達而發生危險。
3.  3GX更新時,請注意連接線與電源供應是否正常,如果更新過程中,因線材接觸不良 或電源不足的情況而更新中斷,會造成3GX更新失敗而無法開機。
4. 搭配使用APS時,必須使用APS V1.3版本。
5. 搭配使用APS Lite時,必須使用APS Lite V1.0版本。

更新網址:http://www.align.com.tw/alignhtml/CH/3gx_update/3gx_update.php

點我下載

安裝提醒:
這邊3GX V5.0軟體安裝與V4.0版本相同,在程式安裝完畢後它會在跳出USB驅動程式(FTDI CDM drivers)安裝頁面,這邊必須點選"Extract"執行安裝。

繼續點選下一步執行安裝。

最後點選完成來完成驅動程式安裝。

PS:如果使用的電腦是第一次安裝3GX軟體,請在安裝完畢後接上3GX連接線,然後再開啓3GX軟體讓電腦抓取硬體。

网友A:
我会告诉你3GX是富斯代工的么?

网友:
有人试过没? 我新手 先用4.0飞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告诉你3GX是富斯代工的么?

说飞越不是更有新闻性

网友:
马上去升级有兄弟用过了吗?

网友:
今天450L小飞了一下,

“側擺及鐘擺動作尾舵及十字盤更穩定。” 体会到了,确实有进步。

但是中间有2次飞机起飞后有点向后仰,像升降舵有个很小的舵量似的,试着切3D,转速高了就好了,很奇怪。
也许是刷5.0没有重新设置3GX吧,但是刷完后我看4.0的设置都在,检查了舵面打舵和补偿也都正确,并没有“回复出厂设置”,所以没重设。
正在重新设置3GX,明天再飞飞看。

网友:
建議重新設置

网友:
期待升级后实际效果。。。

网友:
感觉跟4。0没有本质区别。手感细腻些!

网友:
可以再仔細体験,您会发现有更多的改变

网友:
难道软件界面就不能改进一下吗!

网友:
下载,金山报有毒!

网友:
防毒軟件一般檢查到是壓縮檔,都會直接報病毒
請在安裝及升級時先關閉防軟件

网友:
我也去更新试下手感.

网友:
5.0

网友(2015-02-05):
有没有32位系统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