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低雷诺数下的平板翼型升力系数和升阻比数据?

楼主(2014-06-10):
我想做一个0.5~0.7米/秒风速就能升空稳定飞行的风筝,面积不大于1平方米,现有风筝面材料是1c厚度,密度1.4的pvc薄膜。为了尽量提高升力系数,减小骨架制作的难度,查了平板翼型的高雷诺数的升力系数在45度迎角时最大,升力系数为1,升阻比为1。不知上面的结果是否适合低雷诺数,有何差异,希望有人能提供低雷诺数下平板翼型的参数,有的请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用fluent算一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luent算一把就行了

我电脑上原来有一个翼型软件,后来维修时被搞掉了,你说的这个我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fluent算一把就行了

有FLUENT教程和安装软件吗?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fluent算一把就行了

有FLUENT教程和安装软件吗?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