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遥控改油门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刚刚拍下了精灵2+H3-3D套机,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遥控据说是默认左手油门。而我一直用的右手油门玩F450。请教如何把遥控改成为右手油门?需要拆控吗?如果不拆控向前向后不就没有回弹了嘛。很纠结。店家在我付完款后就没动静了(不会收了钱就闪了吧
),希望他是去帮我装机去了
。所以请教各位大神。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到手了就知道了。精灵的控油门也是自动回中的

网友B:
改手很简单,遥控器接上电脑设置一下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拆

网友C:
楼上正解,连上电脑轻轻一点了事!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是我多虑了

网友D:
连上RC调参软件,在里面选择日本手按照操作提示进行改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