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看到的伞形4,6,8轴机架,是x-cam的吗,官网上都查不到的

楼主(2014-06-10):
写着是x-cam的,同样结构的还有个6轴和8轴。

如果是x-cam设计的,问几个问题,
1.机臂折叠处有没有大图啊,看不清怎么折叠的啊?
2.为什么这么重?四轴的机架1100g,机臂还是铝合金的,为什么不用碳管?
3.马达座可以换成传统的吗?现在这样子电调不晓得往哪里放了。
4.可以用15寸浆吗?如果不够,我想自行加长机臂可行不?
5.有没有推荐配置或者测评什么什么的,资料少的可怜啊。

如果不是,那就当随便看看吧。
发表发表对这个机架的看法。

我之前用的是折叠的xa650机架,那种塑料卡子的固定手法震动很大,类似的还有飞越的四轴。
x-cam的cf870折叠好些,但是只有6轴,没有四轴,而且机臂折起来,脚架还是占地方,从空间利用上,这种伞形的最好了。

大家给评论评论

网友:
沙发,看着很不错!不过确实有点重

网友:
这个就是X CAM的新机架

网友A:
999 1299 1599这价格买如果是碳管折叠
X-CAM的人都是雷锋

网友:
重量是个问题,800六轴机架重量1200克。

网友B:
跟 SKY HERO 一脉相承,30mm管,电调直接塞管子里。

这个系列的机架,轻量化不是第一诉求。

网友:
至于15寸桨,我的650四旋翼就在飞15寸,妥妥的。这个700轴距飞18寸都没问题。

加上双面电机座,可以玩X8布局,上8只18寸桨如何?

网友:
如果不是非常在乎体积的话,推荐你看看这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818&extr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 SKY HERO 一脉相承,30mm管,电调直接塞管子里。

这个系列的机架,轻量化不是第一诉求。

呵呵,王兄说的是,这系列的机架不是轻量化打造的,不过我们另外有全碳纤升级件,只不过就算全部升级成碳纤的,重量也不见得可少很多

这款机架的折叠部分我们考虑的很仔细,用料也颇为谨慎,下图是金属折叠部分的细节

中间为碳钢轴,2端有自润滑铜套和尼龙加纤的塑料件结合,另外金属和金属之间避免摩擦,使用了桔黄色的尼龙垫圈隔开

耐磨度和虚位都控制的非常好,大家到手后可体会到

另,我们金刚系列的所有机架全部为25mm铝合金管,我们定制的电调尺寸可直接放入

网友:
关注800什么时候可以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9 1299 1599这价格买如果是碳管折叠
X-CAM的人都是雷锋

朋友的意思是,用铝合金替代碳纤管是处于成本的考虑,而不是轻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王兄说的是,这系列的机架不是轻量化打造的,不过我们另外有全碳纤升级件,只不过就算全部升级成碳 ...

询问一下,假如将铝管换为碳纤维管,价格如何?机臂刚度会有影响吗(变坏?或是更好?)

我不打算把电调放到管里,我打算用s1000的力臂上带灯的那种电调,管径同为25mm,用15寸折叠桨和tm的u电机。

顺便一问,不是轻量化为诉求,设计出发点是什么?便携且坚固吗,牺牲一定的动力冗余来保证刚度是吗

楼主:
再问一下,能否提供中心版下板的平面图,脚架部分我想改造

网友:
使用铝管主要就是为了考虑到内置电调的散热性

网友(2014-08-18):
新品不错啊,关注一些,话说XCam的官网是啥?

网友(2015-02-11):
引用 网友C:
呵呵,王兄说的是,这系列的机架不是轻量化打造的,不过我们另外有全碳纤升级件,只不过就算全部升级成碳 ...

铂金30A放不进去了

网友D(2015-03-21):
借楼出x-cam FQ700机架,四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楼出x-cam FQ700机架,四轴的

多少钱出  联系我365403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