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1S锂电池 电压问题

楼主(2014-06-10):
BB响无法准确检测到1S
电池
的电压,测出来满电4.2V没电是4.17V。原来以为是买的电池不好,就重新买了雷鹏的电池,买回来后还是无法检测到电压。
遥控器
里设置的3.5V电压保护,电压报警后电池用
充电器
检测的电压为3.8V,电量40%,四百毫安的电池可以充进去170毫安,但是其中一块电池我报警后没直接降落,10秒后飞机没电自己掉下来了,电池过放直接报废。 请问1S电池要如何正确使用?

网友A:
是不是小容量电池?

网友B:
同样问题!

网友C:
万用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小容量电池?
是的400毫安的,此类电池用到几V比较好?充满的电池,遥控显示4.2V,起飞就变成3.8V了,我现在设置成3.4V,下降后显示3.8V.但是多飞10秒就过放。这种电池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呢?

网友D:
要把毫安时和毫安分清,就像要分请舅和舅妈,分清姨和姨夫。

网友E:
BB响测1S 是有问题的 你看背后的说明

网友F:
学习来了,3.5v基本没问题

网友G:
可测试一下BB响,用可调直流电源从3v~4.2v走一遍。

网友H:
你遥控器设置3.5电压保护太低了,最起码3.6以上,这样安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