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mcpx换了个cp的旋翼头,是不是很多余

楼主(2014-06-10):
原来飞机在零螺距的时候会抖成筛子,无法排除,无奈之下,撤下fbl100的旋翼头,用手头富余的cp旋翼头换上,重量轻了,和无刷的cp差不多水平了,桨甩开的时候也顺滑的很,抖动消失了。就是中联被扩孔后强度可能下降。

网友A:
相位器不够长。。。

网友B:
用fbl100的旋翼头抖的话,你试试给桨夹球头和十字盘球头加橡胶圈,有可能是拉杆和球头之间的虚位引起的,我的mcpx用此法已经排除机身抖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fbl100的旋翼头抖的话,你试试给桨夹球头和十字盘球头加橡胶圈,有可能是拉杆和球头之间的虚位引起的,我 ...

有图片吗?看看怎么回事 这个应该可以借鉴到其他的机机上啊

网友C:
原厂最好用,一个旋翼头才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器不够长。。。

紧巴巴的刚刚好,要是换个短点的球头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最好用,一个旋翼头才35,

怎么可能35,要是原厂的35我早买了,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35,要是原厂的35我早买了,没找到。

加q380371063这里有卖

网友:
原厂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q380371063这里有卖

这是店家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店家还是什么?

恩,还有其他配件,都是原厂,mcpx 130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