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想去拉烟求科普拉烟知识

楼主(2014-06-10):
买了几个烟管和点火器,一直没有练习好飞行技术所以就一直没动。
最近手感不错了,基本不炸机了,准备玩玩拉烟,但是发现完全不会连接。。。发出图给大家帮我出出主意怎么连接烟管谢谢

这是点火器,黑色的是烟管引线

点火器连接烟管的头是JST,烟管引线是铁丝

愁啊,怎么能够把他们连接到一起呢?听说是不分正负级?难道直接把烟管的铁丝头塞进JST里面?

最后是这烟管怎么区分前后啊?那边是喷烟的方向啊。。。

实在是第一次玩拉烟,也没有搜索到相关的攻略,也没有周围人教我,求科普。。。

网友:
顶顶,我也有同样问题噢~~

网友A:
黑色的胶拔出来,不用分正负极,将铜线对折后分别插入两个孔(分叉的线随便一条)。 只有一条的线插到接受机5通道(通常是5,可以打开关的通道都行)。注意烟火的喷出口是有锡纸的那边。

使用方法只要将5通道开关反复打上一两次就行了。

别急着插烟火,先将点火器连到5通道,看上面的灯是不是常亮

网友:
学习了,也准备拉拉玩

网友:
你这个是双拉烟的 烟筒的线只要插在一个插头里就行了

网友B:
插进jst就ok了。不分正负极。

烟筒有个箭头,就是喷烟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胶拔出来,不用分正负极,将铜线对折后分别插入两个孔(分叉的线随便一条)。 只有一条的线插到接受 ...

解答的特别的详细,谢谢
周末可以爽拉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进jst就ok了。不分正负极。

烟筒有个箭头,就是喷烟的方向。

好的,细节描述很清晰,谢谢

网友C:
帮顶,祝楼主爽飞,记得录视频哦,我也想搞拉烟

网友D:
記得要調整重心,以及確認翼載足夠,不然會很難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得要調整重心,以及確認翼載足夠,不然會很難飛的!

对!这是个好建议!

另外,我打算装在塞斯纳的后起落架上,用两根自锁扣交叉的绑上可否?

网友D:
應該可以,注意拉煙別噴到EPO會引燃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可以,注意拉煙別噴到EPO會引燃的哦!

哈哈,好的,我为了拉烟把机身都喷涂成黑色了,省得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祝楼主爽飞,记得录视频哦,我也想搞拉烟

好的,没问题

网友E:
楼主越玩越上档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越玩越上档次啊...

这也叫档次。。。

网友:
楼主在哪买,那啥宝上这玩意全被河谐了

网友:
先学习着,以后做准备

网友:
我是直接插JST的孔里面,然后用胶带沾一下,缺点是有时候会打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