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屹立的64涵道F16 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屹立的64涵道F16 的问题 。!

64涵道 3S 2200电池 整个飞机只有头部机舱有空位装电池。放在机舱靠后 头还是重 离标注的那个重心还差3CM。。整过这飞机的大哥 快来告诉我 电池放哪里 谢谢啊!。。不能配重了

楼主:
如果按这重心来 电池得放在 机腹中间 才行。。可是没位置。整机起飞重量750克 推力只有500多 应该飞行没问题吧

网友:
帮顶,楼下解决

网友:
用 4S  1500电试下   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加字

网友A:
楼主,我有架和你一样的,同样起飞重量750g左右,推力500g,可以飞。3S 2200可以飞3分钟下来,电池装机头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架和你一样的,同样起飞重量750g左右,推力500g,可以飞。3S 2200可以飞3分钟下来,电池装机头那 ...

不对啊 装在机头前端么?3S 2200装进去重心差的远啊。。

网友:
用70黑旋风配4S2200电池刚好

网友:
这飞机随便折腾吧0 0

网友B:
如果是相片中黑线是重心的话、相信你的重心偏后了

网友C:
起落架那么单薄,一个起落估计就爬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相片中黑线是重心的话、相信你的重心偏后了

那个是卖家配的重心说明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那么单薄,一个起落估计就爬那里了。

哈哈 3mm的钢丝 杠杠的 照片角度

网友D:
楼主,这飞机最多能塞进去多大的电池?6S1500的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飞机最多能塞进去多大的电池?6S1500的可以不?

应该装不进去 3 4s合适

网友:
LZ你太折腾了,前后稍微偏一点点没事,天上微调一下,一架64的飞机没必要纠结+-1CM的重心

网友:
像真度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