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航拍设备如何远行,电池可以上飞机吗★★★★

楼主(2014-06-10):
要到远方航拍,但不知道电池能不能上飞机,请行家支招,谢谢大家。

网友:
看你要带多少电池了,火车随便带,飞机一个人只能带160wh

楼主:
16000毫安22.2V的电池那是没法带了

网友:
请见这个链接: http://www.huoche.net/show_116373/

网友:
先寄过去吧

网友A:
随身可以带2块。。。

楼主:
好像不行吧。如果可以就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身可以带2块。。。

好像不行吧。如果可以就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网友A:
可以的,相信我。。。一个人两块不超过多少多少w的。。。你可以自己去打一个标签。。比如,3s 12v然后1000mah啊。~~然后去机场,找航空公司的服务部,跟你出一个东西,3分钟搞定,因为他们都经历过。。过安检,给丫的看,不过一个人就两块,没多的,,我们摄影机用的更大,然后都这么过来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相信我。。。一个人两块不超过多少多少w的。。。你可以自己去打一个标签。。比如,3s 12v然后1000m ...

万分感谢

网友:
好像是一人最多带两块,每块不超过100W就行。在大了就不能带了

网友:
航空飞机上锂电池怎么带

  暑假期间,广大乘客探亲访友、休闲旅游不免携带电子设备,而电子设备内多含锂电池,但在飞行中,不正确运输锂电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如何正确的携带锂电池却并无多少人知道。

  一、为个人自用内含锂金属电池或锂离子电池的便携式电子设备(手表、计算器、照相机、手机、手提电脑和便携式摄像机等),应该作为手提行李随身携带登机,因此如果旅客的托运行李中有手机、笔记本电脑或者其他电子产品时航空公司或机场安检人员都会要求取出来随身携带。

  二、为了旅客的生命安全,严禁携带超过能量超过160Wh(瓦特时)的锂电池。旅客出行经常携带的锂电池产品主要有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等,iPhone系列手机中电池能量最大的是iPhone4S,其所配备锂电池的能量为5.3Wh;DELL笔记本电脑电池能量为56Wh左右;一般数码相机的锂电池能量一般在5Wh左右。假设在乘飞机时将上述三种产品各带一份,那么所携带的锂电池总能量就在100Wh以内,只需按照民航运输的相关规定正常携带即可。

  三、超过100Wh但不超过160Wh的锂电池,一定要采取保护包装措施。比如将暴露的电极用胶布粘住或将每一块电池单独装在塑料袋或者保护袋中。

  四、备用电池最多只能携带两个。

  五、携带手机、电脑等的移动电源或备用锂电池上飞机时,移动电源产品必须用绝缘物将其包裹起来,以避免与其他导电物接触而漏电触电,发生意外。在飞机上,也自然与手机一样,是不能拿出来开机使用的。而且移动电源产品本身也不要充太满,保障出差时所需电量即可,这样能更加顺利地通过安检。

网友:
这个问题难倒了不少人

网友:
有这么严重  过两天要做飞机    我有几块手机电池能带不

网友:
最远 3个3s5000  2个3s1000 转机4次 航程10000km 无锡带到土耳其安塔利亚  然后再转机4次经伊斯坦布尔 迪拜 北 京 带到无锡除了大铝箱导致凌晨出机场被迪拜海关扣留3小时  其他过程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