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电机发热严重咋办?

楼主(2014-06-10):
飞了5分钟后下来摸了下电机 很烫   起码60℃左右。。。。不敢飞呀。只能休息下再起飞,这么热天飞电机受不了咋办啊?

网友:
80度都不到你就放心飞,没问题。只不过不要可一架飞机不停的飞,连续飞温度可是会一直彪上去的,到时候死的很惨别怪没告诉你。弄两架飞机轮流飞就行了,一架飞玩,另一架温度基本也下去了。我在北 京一直这么飞,木事。

网友:
不过不要一架飞机不停的飞

网友:
直机应该不会吧

楼主:
盘式电机是不是温度要低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盘式电机是不是温度要低一点?

温度低不低不知道   你需要关心的是60度以后会否还会升高   可以2米高内挂配重试验一下  排查 桨 电机 电压 总重量 的搭配是否合适   再一个   夏天应该高度关注的是电调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低不低不知道   你需要关心的是60度以后会否还会升高   可以2米高内挂配重试验一下  排查 桨 电机 电 ...

电调温度一直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