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k陀螺仪 无法锁尾怎么弄

楼主(2014-06-10):
Quark陀螺仪  今天拿出来 试试 就是无法锁尾, 遥控器是JR9*2 我把遥控器设置在锁尾模式 它就长亮红灯的,不锁尾了,动尾巴舵机是不动的,我把锁尾关了 陀螺仪就常亮蓝灯,动尾巴是会动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坏了。请会用Quark陀螺仪 帮忙看看

遥控器是这样设置是 他就是 蓝灯的。

遥控器是这样设置的   他就是红灯的。

我用关和不关都去试飞了 全部无法飞,尾巴向一边狂转。   我在论坛收以前的帖子 发现都没有了 。希望这个飞机还能上天, 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当年的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高大上啊

现在不行了 当年尾巴根棒子一样 现在咋就 软了呢

网友:
方向反了吧

网友:
设置问题啦

楼主:
什么方向

楼主:
不知道哪里不对,本来可以飞的,突然这样了

网友B:
一个是控里的正反。还有个陀螺仪里的传感器的修正方向。我今天装机调试跟你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控里的正反。还有个陀螺仪里的传感器的修正方向。我今天装机调试跟你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你也在用这个陀螺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在用这个陀螺仪吗

我用的龙卷风。你的陀螺仪我没用过,不会英文,控是天9。都是中文。这样容易看懂,情况是一样的,开始也是自旋,根本不锁尾,我就调了那两项就好了。

网友C:
JR的感度和Futaba的不太一样

你的第二张遥控器的图片上的%就是陀螺仪的感度。 POS表示拨杆开关的位置1或0。控制感度切换拨杆开关为RUDD D/R(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右上角的那个开关)
50%在JR的世界里,代表绝对0感度。(舵机要是动了,就基本见鬼了)当感度大于50%, 陀螺仪进入锁尾模式。LCD显示 100%时,绝对锁尾感度100%。
                                                                                           当感度小于50%,陀螺仪进入非锁尾模式。 LCD显示 0%时,绝对非锁尾感度100%。

PS, LZ你的图片敢不敢弄大一点。。。。不是看在9XII的面子上我早就。。。。

网友:
顶下飞有副翼的, 前天说是给450换个陀螺,换成前不久买的 PG800 可是死活进不了锁尾模式,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龙卷风。你的陀螺仪我没用过,不会英文,控是天9。都是中文。这样容易看懂,情况是一样的,开始也 ...

楼主:
引用 网友C:
JR的感度和Futaba的不太一样

你的第二张遥控器的图片上的%就是陀螺仪的感度。 POS表示拨杆开关的位置1或 ...

非常 感谢 ,现在的老鸟去哪了 以前有副翼时代 好多玩这个陀螺仪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 感谢 ,现在的老鸟去哪了 以前有副翼时代 好多玩这个陀螺仪的

老鸟都不怎么说话了。。。
其实我也不想说话,虽然经常上来转悠。 但总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帖子没有味道(不知道该回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鸟都不怎么说话了。。。
其实我也不想说话,虽然经常上来转悠。 但总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帖子没有味道( ...

全是炫富贴是吧  哈哈,氛围没以前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鸟都不怎么说话了。。。
其实我也不想说话,虽然经常上来转悠。 但总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帖子没有味道( ...

大哥我今天调好了  谢谢您的帮助 非常感谢

网友D:
不知道是否有说明书,按照说明书调应该可以,百度上好像就能找到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否有说明书,按照说明书调应该可以,百度上好像就能找到说明书。

弄好了  可以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可以飞了

不错,我的也是夸克,现在这陀螺二手价格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我的也是夸克,现在这陀螺二手价格挺好

多少 ,我想卖了换 无副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少 ,我想卖了换 无副翼的

我买的350,无副翼有副翼都要有么,以后有副翼都不好买了,还不留一个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350,无副翼有副翼都要有么,以后有副翼都不好买了,还不留一个收藏?

不过说真的  这个 陀螺仪真的 很好的  我买的时候1000多的 好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过说真的  这个 陀螺仪真的 很好的  我买的时候1000多的 好像

想当年是高级货,随着无副翼时代的来临也只能慢慢淡出了,现在有副翼陀螺的价格惨不忍睹,卖都不一定有人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当年是高级货,随着无副翼时代的来临也只能慢慢淡出了,现在有副翼陀螺的价格惨不忍睹,卖都不一定有人 ...

玩 有副翼的 时代到了  便宜啊  嘎嘎 随便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当年是高级货,随着无副翼时代的来临也只能慢慢淡出了,现在有副翼陀螺的价格惨不忍睹,卖都不一定有人 ...

也不是,3C用的好陀螺仪价格始终下不来。
我的副翼720本来想配个GY701, 二手的成色不好,新的一直在170~219刀的价位上下晃悠。
CGY750的价格也就是250刀左右。 买701实在太不划算。最后买了750然后把ELE和ALI感度禁用,当701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3C用的好陀螺仪价格始终下不来。
我的副翼720本来想配个GY701, 二手的成色不好,新的一直在170 ...

对于futaba这样的厂商,及时最低端的4VF都没降价过,FUTABA就这德行,新的确实一直贵,没降过,不过二手的差了去了,GY520才300块,你说便宜不,GY601,701我看有700出的,600出的,还没人接呢。

网友:
来围观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