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岱 T45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10):
最近刚入了台蓝岱T-45带蜗杆收轮的,装蓝岱64毫米10叶涵道,还没到货。今天看了说明书,竟然还是全动平尾的。我之前飞过蓝岱的F9F,6S加70金属涵道,感觉有点太灵活了,几个起落之后有一次飞不小心炸了。这回买的这个T45也不知道会不会好飞一点。在此特意求助飞过全动平尾或者飞过该款飞机的老鸟们,这种飞机平尾的舵量设置在多大比较合适呢?还有expo设多大左右?谢啦

网友A:
自己改成半动。。。蓝岱T45可以改的

网友B:
  友情提醒,不要把这个T45当T45飞。。。这个飞机比F9F难得多。主要是飞机小又重,很容易失速

网友C:
蓝岱T45翼载荷很大。你配的那个64 10叶涵道,测试台上有1.3公斤推力,但是装到这架T45上之后只剩下900多克的推力,多叶的在这架飞机上损耗非常严重。这架飞机我飞过,飞顺手之后还是很有意思的,降落要注意。需要保持较快的速度。我是飞了30多个起落后来因为电调原因炸掉了,少有的带收放的64涵道飞机,配蓝岱金属涵道起飞重量达到1400克,900克的推力其实是够的,不过飞起来要非常注意,不能像接近1:1推重比的涵道那样随意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岱T45翼载荷很大。你配的那个64 10叶涵道,测试台上有1.3公斤推力,但是装到这架T45上之后只剩下900多克 ...

非常感谢回复,不过我还有些问题想请教。我看了你也发过该机的帖,但是在你的帖里这个飞机师半动式平尾的,怎么我的说明书里却说是全动呢?机机还没到手所以我不知道。还有,你的导风管是怎么弄的?装和不装差别大吗?你装了黑旋风装机能1200g推力,是因为装了导风管吗?我那金属的怎么只有可怜的900g呀,求安慰~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醒,不要把这个T45当T45飞。。。这个飞机比F9F难得多。主要是飞机小又重,很容易失速

  我已经觉得很难有比F9F更难飞的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成半动。。。蓝岱T45可以改的

其他模友的帖子有半动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请问你飞过全动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不过我还有些问题想请教。我看了你也发过该机的帖,但是在你的帖里这个飞机师半动式平 ...

我认识蓝岱的老板TIM哥,他告诉我这飞机最早的设计是全动尾翼的,后来众多客户反映全动的不好,加上那时的全动尾翼设计不是很完美,就改成非全动了,但是水平尾翼一定要用到舵机的最大行程量才可以。你的是全动尾翼真的很奇怪,因为后来厂里再也没生产过全动尾翼的T45了。导风管是防止涵道盖板漏风,蓝岱T45的涵道盖板设计不好,你可以试试推动油门,用手感应一下有没有风有盖板的缝隙中露出,有的话一定会稍微影响推力。这飞机装黑旋风4800KV用4S装机后能有1.1KG推力,5-6叶的涵道叶片效率高,装机后基本不会有什么损耗,但是声音远不如10叶以上的好听。10叶涵道声音的确销魂但是损耗却不小。要飞这飞机真心建议你不要用多叶涵道,换个黑旋风4800KV吧,1.1KG推1.3KG还是比较够力的,蓝岱10叶涵道本身就比黑旋风重了100多克,所以装机后用2600的4S电池起飞重量有1.4KG

网友D:
我12年买了个 至今还没飞起过,太重了,早几天当垃圾丢了,希望楼主能飞起

楼主:
蓝岱T45首飞归来

引用 网友C:
我认识蓝岱的老板TIM哥,他告诉我这飞机最早的设计是全动尾翼的,后来众多客户反映全动的不好,加上那时 ...

朋友,多亏你的指点,飞机首飞比较成功,非常感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144&page=1&extra=#pid1299425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12年买了个 至今还没飞起过,太重了,早几天当垃圾丢了,希望楼主能飞起

谢谢!我飞起来了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144&page=1&extra=#pid129942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醒,不要把这个T45当T45飞。。。这个飞机比F9F难得多。主要是飞机小又重,很容易失速

多谢提醒,首飞比较成功,非常感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144&page=1&extra=#pid12994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