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轴云台求助

楼主(2014-06-10):
云台主板接上电脑 检测时左边正常,右边箭头就全部转向一边,点校准加速也不好使。请问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是否imu失灵了,做个六面校准看看

网友:
重新拔插,检查是否有短路

楼主:
真心谢谢楼上几位,云台正常了,在此表示感谢回帖,谢谢有你

网友:
用的啥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