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 怎么样呢

楼主(2014-06-10):
求教,devo 10 的回传功能是干什么用的?还需买什么设备

网友A:
可以回传飞机的GPS信号、马达转速、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这个传感器自己喜欢放在飞机哪个位置都可以)、飞机电池电压(可以看电压有多少而且设定电压报警)。

以上的我一个也没有用,只知道除电池电压外别的都要买相关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回传飞机的GPS信号、马达转速、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这个传感器自己喜欢放在飞机哪个位置都可以)、飞机 ...

请教电池电压不买设备怎么回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回传飞机的GPS信号、马达转速、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这个传感器自己喜欢放在飞机哪个位置都可以)、飞机 ...

请教电池电压不买设备如何回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回传飞机的GPS信号、马达转速、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这个传感器自己喜欢放在飞机哪个位置都可以)、飞机 ...

同问 电池电压怎么回传?

网友: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都要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