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图传选择

楼主(2014-06-10):
求教1.8g一套 245  5.8g一套500   区别大吗

网友:
有1.8G的图传?

网友A:
市售图传一般只有1.2GHz和5.8GHz。需要长距离飞行的就用1.2GHz,但是遥控最好用433增程,否则2.4GHz倍频效应会造成严重干扰。近距离FPV的就用5.8G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售图传一般只有1.2GHz和5.8GHz。需要长距离飞行的就用1.2GHz,但是遥控最好用433增程,否则2.4GHz倍频效 ...

ghz指的是图像清晰度吗,为什么远距离用1.2这种便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ghz指的是图像清晰度吗,为什么远距离用1.2这种便宜的?

什么是433曾程,什么事2.4干扰?求解,我是菜鸟

网友:
不用了解那么清楚。。。飞远用1.2图传433控,近处就5.8g 2.4g控。。。你的空上面要是天线很短就是2.4的,要是拉出来很长一根就就是72m的。。

网友:
有滤波器可以将信号频率过滤为1.5G,,可有效避倍频数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ghz指的是图像清晰度吗,为什么远距离用1.2这种便宜的?

是信道频率,1.2Ghz绕射能力强一点,适合远距离飞行。5.8GHz衰减比较厉害,如果要远距离飞行必须加很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