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霍尔感应舵机是什么

楼主(2014-06-10):
什么是线性霍尔感应
舵机
,跟普通舵机有什么区别吗,求解!

网友A:
更耐用 无磨损

网友B:
说白了 就是霍尔电位器。 与传统的电位器相比。。没有接触面。也就没了磨损。大幅提升耐用程度。。理论上应该杜绝了抖舵
18MZ遥控也是这种电位器。。JR要出的28X也是。。
遥控的霍尔非常有必要。。。因为遥控的寿命更长。使用率太高。。已经看到太多返厂更换电位器的例子了。。
舵机来说。一套普通电位器的高档标准舵机。也是很耐用的。。除非一套舵机用到老。。否则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如果价格相同。。我也买霍尔的

网友C:
一般用在精度要求不高而使用频率高需要耐用的工业用途上,如果用在模型上是耐用性提高了但控制精度却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