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功率小了有什么不好

楼主(2014-06-10):
是不是会虚焊啊

网友:
功率小和虚焊没直接关系,如果小功率想焊散热面积大的焊点,勉强焊接会造成焊接不良。造成虚焊的原因多半是焊接部位没有上好锡,和氧化层没有处理干净

网友:
如果能满足焊接要求,使用小功率电烙铁可以减少高温对电路板和元器件的伤害

网友:
你指多少算小?

网友A:
信号电子系统的板子一般用20W电烙铁,不会伤到元件和PCB板子;大电流系统的板子一般用50W以上的大功率电烙铁,因为有些大电流焊点需要上锡较多,功率太小会造成热量耗散太快,焊点不易上锡或者呈现半液态,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灰锡现象,容易虚焊。大功率烙铁缺点是寿命较短,不能长时间通电,维护起来相对麻烦一些,并且技术不好容易烫坏元器件和板子

网友:
看焊什么物品来决定瓦数

网友:
不能太小,否则焊锡稍多一点就熔化不了了,夏天电压低的时候经常这样,但是也不能太大,太大了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电子系统的板子一般用20W电烙铁,不会伤到元件和PCB板子;大电流系统的板子一般用50W以上的大功率电烙 ...

正解!

网友:
根据焊接的大小决定功率大小的,一般的电路板的20w够用了,如果你用这个小功率的电烙铁去焊大型的连接件就等着蛋疼吧

网友:
焊丝一定要好。

网友:
功率太小不好用,很容易虚焊

网友:
70以上比较好用

网友:
功率大点的恒温烙铁,以上各位说的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玩飞机的焊线多一点,功率大了好焊

网友:
焊功是需要练的,烙铁的功率看焊点的需要,焊丝的质量不同,温度的要求也不同,
焊得牢不牢,是有一定技巧的。

网友:
功率小熔不开焊锡会假焊的

网友B:
一把不行用两把,两把不行用三把,反正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C(2014-08-07):
主要是热量达不到,容易出现灰锡,焊接不良

网友D:
白铁烙铁比较好,20秒化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