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机床底座改成了雕刻机

楼主(2014-06-10):
     在做了几台雕刻机以后,发现要想在家里操机玩的爽,要解决几个问题,1.家人能接受;2邻居能接受;3.自己能接受(清洁,喷冷却液,粉尘);4.活动空间足够;以上条件都具备了,才算是有基础了,在电控系统和结构科学的前提下,正常点的零件都是满足精度要求的;记得最开始租房子住,住楼下的是一对老人,当时我做好了第一台机器,晚上很兴奋,开机测试下,主轴都没开,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老人冲上来问我们在干什么,说他家老头子化疗在,让我们晚上不要再闹了,内疚啊,想我一上班族,除了晚上就是周末有时间,玩机都成了奢望,因此第一套机器没多久就出手了,前后玩机时间不超过两小时,第一台机器做的不乍地,在这里对买我机器的兄弟说声不好意思哈;     转租了一套更偏的房子,也没玩爽,经常被投诉,哎~~,最近结婚买房了,多了一个厨房可以作为我的工作室,新家了,自己也要爱惜,想玩机,最起码先要保证工作室的卫生,要不对不起自己每个月给银行交的大几千米啊;
     铛铛荡荡,新机器终于上场了,无场地的人开始就没有想过铸铁机器(其实也就心里里想想),直接采用南派特有的焊接形式,做了白色的喷塑,防锈,做了一个机床底座形式的机器(不成功还可以当做机床底座使用哈),可以加亚克力面板,可以收集灰尘,可以喷冷却液,还有自带的机床光源,手控上显示三轴坐标,手控操机可以当数控钻床和铣床使用按照心理的形象完美的呈现了,走线都在机器内部。

楼主:
各位看官请看仔细喽,现在还是初装的效果,亚克力面板在运输途中,LED灯带还未安装,水冷盘还没安装到位,冷却液喷水泵已到货还未装,内部走线还未开始,留个悬链,不定期更新哈!

洗导轨丝杆

洗导轨丝杆

清洗中

清洗中

晾干

晾干

洗零件

洗零件

初调

初调

摆个A轴看下效果

摆个A轴看下效果

继续SHOW

继续SHOW

侧看

侧看

自制3D打印机镇楼

自制3D打印机镇楼

转下脖子防颈椎

转下脖子防颈椎

网友:
z軸導程不同,雕曲面無法精確到位,是敗筆,還有沒看到防塵罩,也是敗筆

网友:
楼主幽默人也!我地脖子啊

网友:
这个式样好,如果做两台,可以堆起来用。

网友A:
这种设计真太错,看了也想仿一个玩玩。小弟也准备了一些材料在想机架的设计,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种结构不好,加工大点的工件放都放不进去,你就不能把前面的两个柱子去掉吗 ?

楼主:
是啊,为了这两根立柱我开始也是否定了好多次,但是为了做出工业机的造型,有些需要牺牲掉,并且四根立柱结构刚性好点,对称结构焊接变形也会小点,这样四面可以单独加亚克力玻璃罩,只有前面的玻璃罩需要折弯一道就可以了,加工起来也简单,自己用的话左右可以打开,前后也可以打开,理论上只要工件尺寸宽度不超过半米,都能塞进去加工,现在的行程是350*250*120,三轴都用亚克力板做防护了,零件还在物流公司,很快就可以出效果了,下面的带过滤接屑盘还没装好,应该能实现全封闭了,开机在外面操作,想想感觉还是不错的,框架都是80粗的方管,整机尺寸有0.6米见方,放桌面还是有点霸气

楼主:
内容丝杆用的二手丝杆,导程却啊是不一样,有机会再做机器,绝对不买洋垃圾了,太麻烦折腾人,z轴导程大还怕不通电主轴下沉

网友:
这个成本多少亲啊啊

楼主:
可以很低也可以很高,关键是看你选择方管的厚度,想象一下焊接一个机床底座能花多少钱,,,然后再机床底座上安装成品的三轴滑台,主要是调节三轴垂直不好做,我在相关的调节位置都焊接了一块板,放置一段时间时效以后可以刮铲几个小平面,保证精度,我前后差不多花了接近5000-6000了,中间走了一些弯路,小配件太多了,零零星星的花了不少钱

网友:
打印机和雕刻机我都很喜欢。

要是雕刻机改成动梁的就更好了。

适合家用!

点个赞。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不错,赞一个

网友:
吓,有这不错的框架,为什么不做成山式结构呢

网友:
真心佩服楼主的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