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款四轴资料

楼主(2014-06-10):
刚整理电脑数据,发现以前保存到的图片,谁能发下这些飞行器的资料或者连接

楼主:
还有这两个

网友:
直升机改的

网友A:
四叶桨+减速齿意思不大,螺旋桨精度也做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叶桨+减速齿意思不大,螺旋桨精度也做不高

这个应该是论坛里的模友DIY的,估计是几年前的事了,就不知道飞起来没有,特想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论坛里的模友DIY的,估计是几年前的事了,就不知道飞起来没有,特想了解下

要飞起来不会有问题,采用减速+大直径的四叶桨,还不如不减速+小直径的双叶桨

网友B:
我也上个我心买的小六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上个我心买的小六轴

楼主哪里买的呀,能提供一下买的地方吗

网友D:
是否考虑直机轴传尾桨变距结构做一个   单电机驱动  舵机变距实现方向控制   估计飞控很复杂  只适合手动模式飞

网友:
最后证明还是组件越少故障几率越小都是炸出来的经验~~~鼓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考虑直机轴传尾桨变距结构做一个   单电机驱动  舵机变距实现方向控制   估计飞控很复杂  只适合手动模 ...

多轴的初衷就是以复杂的飞控程序代替复杂的机械结构

网友:
第二个很有意思。 变距+尾斜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轴的初衷就是以复杂的飞控程序代替复杂的机械结构

哈 我只是在意淫一个由复杂机械结构组成的真正可3d变距多轴飞行器  好像以前见过一个视频   之前飞直机  认为这是肯定可以实现的   起码倒飞没问题  但是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这技术好像有点过时了吧  现在不都是直驱嘛 减速齿轮纯在效率问题  而且万一有东西卡进去了  很可能齿轮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里买的呀,能提供一下买的地方吗

淘宝买的,在上面搜索“六轴 空心杯 ”,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否考虑直机轴传尾桨变距结构做一个   单电机驱动  舵机变距实现方向控制   估计飞控很复杂  只适合手动模 ...

变距4轴的飞控系统其实也很简单,原理和传统的4轴大同小异,控制姿态由改变4个轴的转速变为改变4个轴的螺距,传统的4轴飞控也可以控制变距4轴,只是油门要和螺距共用一条曲线手感不太好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变距4轴的飞控系统其实也很简单,原理和传统的4轴大同小异,控制姿态由改变4个轴的转速变为改变4个轴的螺 ...

不定哪天我就会用手里的电直尾管配件组一套小四轴试一下   只是目前还没有研究飞控在倒飞时的控制是如何进行的   目前手里的商品控不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定哪天我就会用手里的电直尾管配件组一套小四轴试一下   只是目前还没有研究飞控在倒飞时的控制是如何 ...

可以支持,只是手感的问题,如果油门和螺距都能有单独的曲线操作手感就完美了,变距4轴的倒飞和直升机是一样的,就是正负螺距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