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刚做的小3D板机,求配置!

楼主(2014-06-10):
大家看图,准备用1.5克舵机,加3克无刷,但是都不好买,用减速组不知道动力够否,帮忙推荐一下看能不能顺利试飞,补充一下,翼展270mm,起飞重量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呢,网上查了下3克无刷都需要2S,拉力才30克左右
,配7MM减速组可以么,会不会反扭太大?

自己画的图纸

自己画的图纸

空机重6克,买不到小无刷,怎么办呢

空机重6克,买不到小无刷,怎么办呢

轻木太软了,难免蒙皮时会出现过缩和褶皱

轻木太软了,难免蒙皮时会出现过缩和褶皱

准备做有副翼的

准备做有副翼的

网友:
精致!期待高手解答,更期待楼主爽飞视频!

网友:
精致!期待高手解答,更期待楼主的爽飞视频!

网友A:
多少钱一台?量产吧

网友B:
有难度,
空心杯小3p目前只有添翼搞过,2年前,有视频,我记得翼展是350mm左右的

网友C:
飞机很漂亮!
翼展270mm,太小了。
配电装,有难度。
尤其是3D机,更难。
盼望高人解答,
期待楼主爽飞。

网友D:
漂亮,似乎翼展略小了些。 可以参考:3g无刷电机,可以飞28g的F3P,翼展在50cm吧, youtube上有类似视频。 我做过一个类似大小,用的是5g无刷,1s动力。

网友E:
路过帮顶 我也好期待大神给配置
楼主量产吧 我也搞几台来自己琢磨 手头有6、7、双7、8.5减速组、3g、5g、及模型在线的小无刷电机

楼主:
自己重新设计的图纸,自己切割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是ele,估计是这款大板机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台?量产吧

也就随便做的一个玩玩,小鸡蒙皮确实不好做,还存在许多瑕疵的,不过对飞行应该没什么影响吧,从画图纸到蒙完皮只花了3个多小时,应该蛮快的,如果能飞起来,我就多做几个 造福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难度,
空心杯小3p目前只有添翼搞过,2年前,有视频,我记得翼展是350mm左右的

对,确实有难度,所以我空心杯就不敢上了,小无刷重一点的话就重一点吧,最少功重比在这里的,只不过找不到合适的,一些能买到的都要2S,这小翼展哪能吃得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很漂亮!
翼展270mm,太小了。
配电装,有难度。

我看过人家16MM翼展的涵道,都能飞的,不过都是国外的,为什么中国人做不好呢,配2.5g无刷,整机将会控制在23g左右,理论上应该是可以飞的,而且有翼型,虽然阻力大,但是升力也大了不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似乎翼展略小了些。 可以参考:3g无刷电机,可以飞28g的F3P,翼展在50cm吧, youtube上有类似视频。  ...

翼展是小,不算翼尖的话,只有23MM左右,无刷我觉得也是只能在3g以内吧,我整机能控制在25g以内,理论应该不成问题吧,还待大神给确切的配置!还有1.5g直线舵机我嫌不好,加上先要1.8g,重,想用微电直上的小舵机,减重能控制在1.5g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帮顶 我也好期待大神给配置
楼主量产吧 我也搞几台来自己琢磨 手头有6、7、双7、8.5减速组、3g、5g、 ...

好多迷你设备!搞个3g无刷给我试飞嘛,真心不好买啊!还有不能量产啊,第一,自己心血来潮做的玩玩,第二,量产首先得能试飞了啊是吧,要不实在你们想要,我就给你们空机,不能飞不准怪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人家16MM翼展的涵道,都能飞的,不过都是国外的,为什么中国人做不好呢,配2.5g无刷,整机将会控制 ...

嗯,俺是说有难度,不是说一定不行。
祝爽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多迷你设备!搞个3g无刷给我试飞嘛,真心不好买啊!还有不能量产啊,第一,自己心血来潮做的玩 ...

楼主出架给我吧 我手好痒好痒 好多设备在吃灰 拿来自己琢磨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出架给我吧 我手好痒好痒 好多设备在吃灰 拿来自己琢磨配设备

我不能害人啊,得试飞后才能做架给你玩玩,买都谈不上,都是玩模型的么,好玩的都要一起分享

网友:
小巧玲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随便做的一个玩玩,小鸡蒙皮确实不好做,还存在许多瑕疵的,不过对飞行应该没什么影响吧,从画图纸到 ...

这机,我觉得必须用无刷。主要是机身比较重。用高点KV 的无刷。帮我做套啊,我试飞给你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