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场电铁锂12v改24v的求助...

楼主(2014-06-10):
求教各位大神,小弟有二块12v16a的铁锂电砖当外场电,现飞机升级6s电池,需要改成24v的,求教如何接线?希望大神能提供图纸或视频之类的参考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直接两个电池串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两个电池串联就可以了

那样充电要分开充啊,我是想完全变成一块电砖...

网友:
拆出来,把一块的正极焊到另一块的负极上,不过这样就成8S电了,除非你的充电器可以支持8S,不然的话这样电砖就没法充电了。简单点还是分开充电然后串联起来比较好

网友:
比较麻烦,直接充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充电要分开充啊,我是想完全变成一块电砖...

做个平衡口的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
拆成两块单独的12V做好平衡线,用时串联,充电时并联,可用并充板。

网友B:
为什么飞机升级6S 电池 要改动外场电的配置呢?难道你的充电器也跟着升级了不支持12V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飞机升级6S 电池 要改动外场电的配置呢?难道你的充电器也跟着升级了不支持12V 的?

12V的冲不了6S电池啊 电压不够的 6S是22.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简单的串接头就行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7520

谢谢  现决定还是自己做一根串联线 然后两块电池绑一起 充电有并充板  懒得拆开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决定还是自己做一根串联线 然后两块电池绑一起 充电有并充板  懒得拆开折腾了

充电的时候记得要拔掉串联线,否则会冒火,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的时候记得要拔掉串联线,否则会冒火,切记,切记~~

谢谢提醒  这个错误应该不会犯的  毕竟两块电池有两个平衡头啊 插得时候肯定会注意到拔开串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V的冲不了6S电池啊 电压不够的 6S是22.2V的

靠 难道你是直接电池对电池直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 难道你是直接电池对电池直充的

那你能确定12V电砖接充电器再接6S电池能够完美充电?确定么?

网友D:
A6也是12V的,也能充6S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A6也是12V的,也能充6S電!

我没说不可以啊  3S电池还可以飞6S电机呢   但是是我说的完美充电么?   12V16A的电砖能冲6S 1200电池多少块?  24V16A又能冲多少???哎...跑题了 总之我已决定好使用方法了

网友E:
如果你的充电器是可以充6S的充电器,而12V电压又是在这个充电器输入范围内,那你就放心用12V做充电器的电源。比如说A6,你就不要改了,完美充电,它又不是直接将输入电压接到电池上去的,里面有电压转换和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能确定12V电砖接充电器再接6S电池能够完美充电?确定么?

能啊,一直都在用12V 的电砖来充6S 5000 电 但不知道你说的完美充电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啊,一直都在用12V 的电砖来充6S 5000 电 但不知道你说的完美充电是什么意思

额...貌似我被卖家忽悠了  他说12V只能冲3S电池,24V可冲6S也可3S   大哥 请教下   如果用12V16A电砖冲6S一千二百毫安电池可以充多少块? 如果能有十块这样我就把另外买这个退了 我平衡充是500W2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充电器是可以充6S的充电器,而12V电压又是在这个充电器输入范围内,那你就放心用12V做充电器的电源 ...

大哥 请教下   如果用12V16A电砖冲6S一千二百毫安电池可以充多少块? 如果能有十块这样我就把另外买这个退了 我平衡充是500W20A的  貌似我被卖家忽悠了

网友:
完全的风马牛不相及,  用多少S的电砖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充电器, 和电池是几S的没半毛钱关系

楼主:
已经打电话咨询过专家了 人家一句话就通了 充电器电源是多少V电砖就用多少V 不然带不动  OK

网友:
很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用A6或者B6充电器,你改造24V电砖,会烧你的充电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貌似我被卖家忽悠了  他说12V只能冲3S电池,24V可冲6S也可3S   大哥 请教下   如果用12V16A电砖冲6S ...

16A 的话充10块6S 1200 应该勉强可以的  我的是20A 能充12块3S 2200 左右,换算成6S 同容量就是6块左右,你的容量又刚好小一半。所以16A 应付10块6S 1200 应该勉强可以的

网友F:
此图不知是不是您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图不知是不是您需要的?

非常感谢 不过...看不懂 郁闷  现在已决定两块电池串联了 懒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的冲不了6S电池啊 电压不够的 6S是22.2V的

楼主这个不成立吧,B6都能充6S

楼主:
嗯,弄错了,答案在跟帖里已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的冲不了6S电池啊 电压不够的 6S是22.2V的

只要是你的充电器支持就可以的,跟你的电池和输入电压无关。

楼主:
新问题,两块12v16a的铁锂电池串联后无法给充电器供电,充电器打不开,我充电器是支持10-28v的。请大神帮分析原因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冲电器,输入正负对不对。

网友G:
这个充电器输入电压时12~28v,就是12v的电源也可以用,如果用20A充6s,电源就要24v以上了,12v带不了500w,因为输入电流不可能无穷大,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
另外你串起来,充电器都没通电,那就是没有电,可能线没接好不
另外在用12v的连下充电器,看充电器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充电器输入电压时12~28v,就是12v的电源也可以用,如果用20A充6s,电源就要24v以上了,12v带不了500w, ...

兄弟你的回帖真扎实,情况跟问题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开不了机原因出在我在网上看别人图片照着做的串联线,结果那个二货是错的我也一起跟着错了,现在已解决,爽充了。

网友(2014-11-10):
储备功率是大了。不过如果是6S5000锂电最大可以5C25A充电,6S2600锂电就只能支持5C13A充电。

网友:
为毛12V电源供充电器 充电器冲不了6S?  PL8照样12v供电冲6S 8S没有没试过 只是功率没有那么大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貌似我被卖家忽悠了  他说12V只能冲3S电池,24V可冲6S也可3S   大哥 请教下   如果用12V16A电砖冲6S ...

如果用12V16A电砖冲6S一千二百毫安电池可以充  16A=16000毫安除以1200毫安=13.3块 再去掉 充电器 损耗 和电砖剩余的电量 估计 保守7  8  块 不成问题  不知道 是不是 这样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回帖真扎实,情况跟问题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开不了机原因出在我在网上看别人图片照着做的串联线, ...

真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