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4-06-10):
请各位大神给看哈我新做的SU-27

楼主:
大神快来围观

不知道飞的起来不

不知道飞的起来不

第一次做的

第一次做的

做的好难看

做的好难看

加了个电量指示可以不用吗?

加了个电量指示可以不用吗?

重心是在那个箭头位置吗?

重心是在那个箭头位置吗?

网友A:
重心不太清楚。不过看你那个转向轮的拉杆好像不太对吧?这么装会別劲吧?

网友:
都装飞控了就不用操心重心了

网友:
这么壮 转向轮舵机转动的时候  拉杆顺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太清楚。不过看你那个转向轮的拉杆好像不太对吧?这么装会別劲吧?

转向舵机转的动,就是行程不够。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向舵机转的动,就是行程不够。求解决方法。

不是行程不够那么简单的。是你这么装会別劲的。你那个几轮钢丝与舵机圆盘之间需要用根连杆做连接。连杆两头都应该是可以自由转动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行程不够那么简单的。是你这么装会別劲的。你那个几轮钢丝与舵机圆盘之间需要用根连杆做连接。连杆两 ...

谢谢了  现在在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