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这个六轴可以FPV吗?可以加摄像头和图传吗?

楼主(2014-06-11):
求助,我这个六轴可以FPV吗?可以加摄像头和图传吗?

(新买的,刚学会飞,不太懂,请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A:
理论上讲,可以。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尤其是资金方面的:第一,这个四轴太小,载重不大,所有的设备都要超轻的,甚至是一体化摄像头+图传,画质和传输距离都不好。第二,抗风性不好,不适合室外玩(飞丢了也不好找),飞行时间也短。
新手玩多轴FPV最好选择像F450大小的成熟机型,配上一个好一点的飞控(NAZA LITE比较实惠),然后摄像头和图传就随心所欲了,一般的都能满足。

如果认为回答有用,请告知这小玩意在X宝的搜索关键词

网友:
TB上有一体的,但是这个小的电池和续航能力估计大大的打折扣!

网友:
你这东西太袖珍了,挂个迷你的小摄像头做个航拍玩到是可行,可是如果想做成fpv那种航拍的就有些困难了,因为fpv那些摄像头、图传等的重量,还有你的这个小六轴的载重是多大,新手的话建议你买个成品的fpv那种飞飞,不建议直接上很贵的专业和半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可以。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尤其是资金方面的:第一,这个四轴太小,载重不大,所有的设备都要超 ...

非常感谢,看来,过几天还要再买个F450玩玩,关键词"六轴 空心杯”

楼主:
@q393280,@快乐的小米粥,多谢二位仁兄的分析和指导

网友:
新手其实应该先练飞行技术的

网友:
镜头不好放,6轴的脚太密,这个搞FPV不太划算,很容易玩厌的

网友:
可以 用哈博森X4那套图传

网友:
这个不错啊,价格好像200多,二楼说的已经很全面了,这个只适合室内飞飞,送个戒指之类的,fpv的设备最轻也30克左右,飞起来稳定不稳定就不好说了,想fpv至少也要像qav250和大疆精灵那样,f450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可以。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尤其是资金方面的:第一,这个四轴太小,载重不大,所有的设备都要超 ...

淘宝,关键词“X6”

网友:
小型的图传与摄像头应该可以的

网友:
小投资,在室内玩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