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新手求救 新手求救 新手求救 ..

楼主(2014-06-11):
起飞离地10厘米   就向1号机倾斜  离地20厘米  直接向一号机翻滚
导致无法起飞  电机 电调都有校准
是不是我电机方向和桨的正反装错了。?
我现在电机和桨的装法
1号机是逆时转   正桨   2号机是顺时转 反桨   3号机是逆时装 正桨   4号机是顺时转  反桨

飞客X4
V2飞控
铂金30A
朗宇3058
12寸桨

网友A:
你的飞机是手动模式飞行的还是姿态模式飞行的?检查一下重心在不在中间,看看电机 的旋转方向和桨的安装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是手动模式飞行的还是姿态模式飞行的?检查一下重心在不在中间,看看电机 的旋转方向和桨的安装是 ...

什么模式起飞  都是这样的
我现在电机和桨的装法是
1号机是逆时转   正桨   2号机是顺时转 反桨   3号机是逆时装 正桨   4号机是顺时转  反桨

不知  是不是这样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模式起飞  都是这样的
我现在电机和桨的装法是
1号机是逆时转   正桨   2号机是顺时转 反桨   3号 ...

你给飞机通电,打开电脑,看看参数一类的设置的对不对,调参软件里面有电机旋转的方向和桨的安装方向,都检查一遍。你这个飞机前面需要加云台或者加一个配重,否则重心不对不好飞。我挺喜欢这个飞机的,不但能够分清头尾拍摄时还不会穿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飞机通电,打开电脑,看看参数一类的设置的对不对,调参软件里面有电机旋转的方向和桨的安装方向,都 ...

我现在试飞  没有装云台      如果说装云台配重   那也不应该只往一号电机倾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试飞  没有装云台      如果说装云台配重   那也不应该只往一号电机倾斜吧

你在前面挂一个200克左右的东西试试,姿态模式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前面挂一个200克左右的东西试试,姿态模式起飞。

好的  明天试试      我的电机转向和桨 装对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明天试试      我的电机转向和桨 装对了吗

拍几张静态图发上来吧,细节也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几张静态图发上来吧,细节也拍一点

已经上传图了 请指点

网友B:
飞控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高级校准,,

已经校准了N次

网友:
机架很酷,本想入手的,但是价格太高!呵呵!

网友B:
那可以换下电机 看是不是电机问题。。就是电机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换下电机 看是不是电机问题。。就是电机对调。。

好吧  这是个大工程   得把线拆了  在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  这是个大工程   得把线拆了  在焊

呵呵 没办法 只能这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没办法 只能这样折腾,,,

那就  1   3号电机对换     如果在向3号机倾斜   是不是 就证明电机有问题。?

网友C:
桨安装的方向没有错,低速状态下看一号电机旋转的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方向不对,将其中任意两根线对调一下。

网友:
调机确实麻烦。

网友D:
自己对照一下看看转向是否一样
四轴X模式

网友:
怀疑电机转向错误

网友:
IMU应该装在飞行器4个电机对角线交叉的位置。  你的明显靠前了。

WK-M有IMU安装位置调整功能, 貌似NAZA没有

网友:
看看浆是不是没有拧紧

网友E:
重心校正了吗?还有桨叶做平衡了没,电调连线的焊接不知道有没有虚焊,不行电机对换给位置试试。
楼主电调连线还有位置太凌乱,电调完全可以固定到电机座的铝件上(电机座和碳管间的斜面上),最好开始飞的时候把gps给卸掉用手动模式飞,防止翻跟头把gps模块给砸了。
我曾有个f550的也是起飞时有些跑偏,吓得第一次没敢起来怕翻身,后来老鸟说直接***给飞起来就好了,不过没敢找了一个开阔的平坦处然后稍微给点油门像滑行那样往一边跑,然后看没什么大问题就给大些油门安全飞起来后自己就找正了。

后面补充下,因为电机轴和桨叶连接不是像配套产品那么契合,所以一般都用垫圈什么的减少桨叶和轴间的空隙,但是还是有些很大的缝隙,看过有人用热缩管适量套在轴上减少桨叶和轴的缝隙,这样利于飞行

网友:
大片 大片  大片

网友F: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你可以改下试试,  如果电机或者桨不对的话,  4轴根本飞不起来,  还没起飞就翻了

网友G:
我怀疑是你的飞行器模式调成了 十字模式,   注意要搞成X模式

网友H:
四轴X模式的电机编号不是这样编的吧?我用的都是下面图上这样编号,编号错了插到飞控上动作肯定是反的啊,要不就是高级飞控跟我们平民飞控顺序不一样

网友I:
如果电调,电机和桨的安装都没有错误的话那就是遥控器的问题了!

网友J:
我觉得是你飞控那里电机线接错了。。。
因为曾经我也是接错了,哈哈,然后飞机是向一边倾翻

网友K:
求这个机架的名字

网友L:
正反桨重新检查安装一下,电机转向对的情况下得向下吹气

网友M:
我也是这个架子,在确认电机方向无误,重心无误后,建议楼主户外试飞,这个架子地效有点厉害,因为起落架低。猛推油就起来了

网友N:
1、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2、查看调参里的各项参数,在里面可以测试检查电机转动方向
3、还飞不起来,就检查线路有没虚焊,各硬件有没质量问题

网友O:
电调位置错啦 看你后面2个标1   2  应该是前面2个 是1  2

网友:
不应原因的路过 LITE 平稳起飞

网友P:
1 电机转向(风要向下吹)
2 电调插错顺序

网友Q:
重心不对,这种机架要配重

网友:
感觉模式没选对

网友:
楼主湖南株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请看调参软件里的X模式
1和3转向相同 2和4转向相同
而你图片上的1和3转向相反
2和4转向相反

就算你的是十字模式(I模式)电机转向也不对
你这样是可以起飞、但是和飞控的程序算法不一致
所以炸鸡很正常

网友:
明显楼主的电机位置没搞明白,电机的顺序要从上面向下看

网友:
槳也有分底面,, 有字那面向上,, 反了升力会不一样.....

网友:
找个伙伴帮你举着飞机过头,然后加油,看看电机的修正情况如何。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基本均匀的,如果有异常就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安装的方向没有错,低速状态下看一号电机旋转的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方向不对,将其中任意两根线对调一下。 ...

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我吧1号电机和3号电机对换了
现在1号电机不管我怎么校准  1号机给油50  听声音转速是最快   反而给油到60  70  80   电机速度反而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对照一下看看转向是否一样
四轴X模式

转向  没问题的

楼主:
转向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心校正了吗?还有桨叶做平衡了没,电调连线的焊接不知道有没有虚焊,不行电机对换给位置试试。
楼主电调 ...

请问重心怎么校准  这个好像没做现在我吧1号电机和3号电机对换了
现在1号电机不管我怎么校准  1号机给油50  听声音转速是最快   反而给油到60  70  80   电机速度反而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能明白点不  我有点不太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怀疑是你的飞行器模式调成了 十字模式,   注意要搞成X模式

可以确定是X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四轴X模式的电机编号不是这样编的吧?我用的都是下面图上这样编号,编号错了插到飞控上动作肯定是反的啊, ...

编号应该没错吧   我跟着V2官方教程里面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电调,电机和桨的安装都没有错误的话那就是遥控器的问题了!

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我吧1号电机和3号电机对换了
现在1号电机不管我怎么校准  1号机给油50  听声音转速是最快   反而给油到60  70  80   电机速度反而慢了
如果说是控的问题   能告诉我是什么地方设置问题吗

网友H:
一号电机的油门没有单独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是你飞控那里电机线接错了。。。
因为曾经我也是接错了,哈哈,然后飞机是向一边倾翻

你是说电调信号线接飞控 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求这个机架的名字

飞客天蝎X4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号电机的油门没有单独校准吧

校准过N次了    现在我吧1号电机和3号电机对换了
现在1号电机不管我怎么校准  1号机给油50  听声音转速是最快   反而给油到60  70  80   电机速度反而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反桨重新检查安装一下,电机转向对的情况下得向下吹气

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我吧1号电机和3号电机对换了
现在1号电机不管我怎么校准  1号机给油50  听声音转速是最快   反而给油到60  70  80   电机速度反而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这个架子,在确认电机方向无误,重心无误后,建议楼主户外试飞,这个架子地效有点厉害,因为起落架低 ...

我推油有点温柔     就是怕猛推油    直接翻滚   那就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1、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2、查看调参里的各项参数,在里面可以测试检查电机转动方向
3、还飞不起来,就检查 ...

方向是正确的   电调也校准了N次
现在我吧1号电机和3号电机对换了
现在1号电机不管我怎么校准  1号机给油50  听声音转速是最快   反而给油到60  70  80   电机速度反而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调位置错啦 看你后面2个标1   2  应该是前面2个 是1  2

那只是标着的    接对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1 电机转向(风要向下吹)
2 电调插错顺序

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我吧1号电机和3号电机对换了
现在1号电机不管我怎么校准  1号机给油50  听声音转速是最快   反而给油到60  70  80   电机速度反而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