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调试multiwii ,在GUI中遇到的奇怪问题,请高手帮看下(已解决)

楼主(2014-06-11):
新手组装330成功一半试飞还不理想,在用GUI有些疑问,请高手帮看下。
1.在地上的时候加油门,右边4个马达输出数据乱窜,数字变化很大,每时每刻都在变,油门越大,输出变化越大,比如这一瞬间是1410,下一瞬间就变1550了,在下一瞬间又变成1410,太快了看不清楚,反正数字跳的很厉害。不知道是否正常?
2.数据曲线肯定睡越平滑越好,可我的出一堆毛刺,也不知什么原因。
请高手给出出主意。谢谢啦

答案在10楼

网友:
这个又是开源吧

网友:
机机看上去还不错,慢慢调吧

网友:
我都调了一个月了还没整明白。se版的

网友:
曲线很正常不用担心,控的舵量输出好像还没校正,中位应该接近1500。油门低位1000也是错误的啊!建议好好爬文学习下!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校准了油门行程也不行,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果断把 P调大 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把 P调大 亲

请问是哪个p呢亲

网友B:
调低通滤波器到42h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低通滤波器到42hz试试

好的,今天回家就试试,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低通滤波器到42hz试试

哈,您真说对了,我按您说的加了42Hz的LPF低通滤波代码,马上就有改观,曲线也不是很毛躁了。太开心了,今天又有收获!但是之后PID的重新调了,又是一个坎儿,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您真说对了,我按您说的加了42Hz的LPF低通滤波代码,马上就有改观,曲线也不是很毛躁了。太开心了, ...

默认就可以吧

楼主:
默参已经被我改了一些,忘记原来的值是多少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恢复默认参数么

网友C:
請問版主 如何 讓他 用RF連線?><   還有 我們其中一個電變會發燙  這是為何?  換了還是一樣 有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参已经被我改了一些,忘记原来的值是多少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恢复默认参数么

完全清除重新刷一下吧..不过调PID也没多难
慢慢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版主 如何 讓他 用RF連線?><   還有 我們其中一個電變會發燙  這是為何?  換了還是一樣 有解嗎?

RF是啥..你是说你四个电调接飞控然后没飞的情况下放一段时间某一个电调会热是吧..不是特别烫的是正常现象
要是特别烫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p呢亲

俯仰 跟横滚

网友C:
RF連線=3DR   電變是插上電池  其中一個發燙  其他三個是不會   需不需要改config?   3DR是 遠端連線  可是 數值沒辦法傳到電腦 但是 用USB可以傳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連線=3DR   電變是插上電池  其中一個發燙  其他三個是不會   需不需要改config?   3DR是 遠端連線  可是 ...

不好意思啊,rfh和3dr我还都不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rfh和3dr我还都不了解

那請問 大大  你連線端 是用藍芽嗎?@@  遠端飛的時候 電腦同時出現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請問 大大  你連線端 是用藍芽嗎?@@  遠端飛的時候 電腦同時出現數值

你好,我也用蓝牙联过,但就不是这个GUI软件了,用手机的mwc app连接蓝牙可以调参数。
这个我是用usb连线的,最简单的办法。
我觉的你说的可能用蓝牙代替usb连电脑,我记得有人这么做过成功了,我试试能不能找到那个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用蓝牙联过,但就不是这个GUI软件了,用手机的mwc app连接蓝牙可以调参数。
这个我是用usb连 ...

好!~ 謝謝>< 我雖然不是用藍芽 我是用RF 傳播  這樣距離可以比較遠   類似 沒有距離的 USB線 但是就是遇到瓶頸 所以才來這個論壇 找辦法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 謝謝>< 我雖然不是用藍芽 我是用RF 傳播  這樣距離可以比較遠   類似 沒有距離的 USB線 但是就是遇 ...

我还没到您的水平那,不敢当大大

网友:
所以 大大 還沒有用過電腦連接嗎?@@ 遠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