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用什么功率计

楼主(2014-06-11):
充电器
和电源之间想加个功率计,不知道大家都用那个牌子,或者那个型号的功率计?

网友A:
不用。麻烦

网友B:
简单估算一下就可,还要什么指标吗?

网友C:
电源和充电器间加个电流表。

网友D:
Eagle Tree eLogger V4

网友E:
知道功率不是很重要吧,之前预估一下心里有个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