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12 980KV可以上4S吗

楼主(2014-06-11):
目前四个X2212 1400kv,用在四轴上,起飞重量1000g,8寸桨,用3S飞,还算暴力。
现在想换成X2212 980kv,还是继续8寸桨,用4S飞,可行吗?

网友:
应该很危险吧。我的2212kv980上4s1147桨,飞一会电机就很热

网友A:
980kv上8寸桨效率低吧

网友:
可以上,电调要大点50A胜任,60A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80kv上8寸桨效率低吧

如果是4s应该可以,因为它是4s,不是正常的kv值对应的桨叶大小

网友B:
正常厂家在做电机的时候都有一个额定和峰值功率作为参考,一般如果标称是2s~3S一般2s~4S都是可以的,但是电调也要相应增大,在飞之前试一下电机,如果一段时间电机不烫,继续延长电机运转时间,如果整块电池下来电机都不烫,就相当于电脑超频成功。对于电机会略显匹配不合理。但是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厂家在做电机的时候都有一个额定和峰值功率作为参考,一般如果标称是2s~3S一般2s~4S都是可以的,但 ...

如果电机变烫,可以减小桨叶,继续试验,直到电机不烫,也就是相当于牺牲桨叶大小,减小马达荷载。

网友:
外國很多用2212 1400kv 4s配8寸槳暴力飛行,樓主用4s應該也沒問題,但效率可能不高,測試時留意下電機電調溫度

网友:
上可以飞,但电机会短命,不相信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可以,飞过,没问题。朗宇的。而且是10寸桨。说影响寿命什么的都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飞过,没问题。朗宇的。而且是10寸桨。说影响寿命什么的都扯淡。

哥们,你也是2212 1400kv用4S飞8寸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你也是2212 1400kv用4S飞8寸吗?

你说的是980KV,见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980KV,见一楼。

我的小鸡架只能上8寸,手上一大堆闲置4S电池,所以才想着换电机

网友:
我现在正是用的4S,2600电池,自己做的KT板机,电机用的2820,KV1100.马上准备换2826,KV1100的电机。2212没有能用4S电池的。我也是从3s飞到4S电池的,从2212电机飞到2826电机。电机好像都买了1000多元。2212,2216两个,2814两个,2820,2826各一个。你的飞机小只好用3s电池,用4s的电池对小飞机来说也重了。

网友:
准确来说,问电机型号的卖家,不就清楚了啊。

网友D:
我用过2216,也想用4电池,卖家说不能用,会短命,只好算了。

网友:
负载不大,上6S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s应该可以,因为它是4s,不是正常的kv值对应的桨叶大小

拉力是可以达到的,可同等拉力的功率却要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2216,也想用4电池,卖家说不能用,会短命,只好算了。

神马都是浮云,小马过河,您试过吗?

网友E:
2212KV980 4S上8寸桨绝对没问题,也许还小了点。其实对于无刷电机来说,带负载后只要没超过额定电流那电压多大都没问题(不要说什么几百伏几百kV的超高压哈,那是钻牛角尖),不过电压过高电机转速可能会上不去,后段的KV值就是非线性的了,结构问题,探讨下去那就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2216,也想用4电池,卖家说不能用,会短命,只好算了。

朗宇的X2216一直用4S的配9047桨,飞了两三年了,没见短命,店家不一定自已亲自测试去飞,也不愿意冒险,不代表不可以。。。。

网友(2014-12-19):
已实测,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9030&extra=

便宜好用的xxd,不心疼.....

网友:
已实测,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id=1019030&extra=

便宜好用的xxd,不心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212KV980 4S上8寸桨绝对没问题,也许还小了点。其实对于无刷电机来说,带负载后只要没超过额定电流那电压 ...

lz你也知道 DJI e300 2212 920KV除了 DJI原配15A电调 还可以上多大的电调呢?我1212抢购 了E300没电调版的! 正在为电调烦呢?该买多大的,
用4S的电池 也用9443的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lz你也知道 DJI e300 2212 920KV除了 DJI原配15A电调 还可以上多大的电调呢?我1212抢购 了E300没电调版 ...

支持4S以上且大于15A的都可以。比较推荐的是铂金30A,但是本身不带BEC,舵机接收要单独供电。飞腾40A也可以,但是要会剪线,不剪线的话可能烧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4S以上且大于15A的都可以。比较推荐的是铂金30A,但是本身不带BEC,舵机接收要单独供电。飞腾40A也可 ...

听说上电调会发热 的吗?上大电压也 会烧电机的    不知道是不是的       还有大疆的客服全死了,找不着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网友(2015-02-02):
如果是XXD的电机就算了,会烧电机的哦亲

网友:
4S 用8寸桨应该没什么问题。
980的KV,上再大的桨,倒是可能暴力飞行时候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