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06起步跑偏

楼主(2014-06-11):
咋解决啊。或者能改皮传不

网友:
撞过没?没撞过偏就调整遥控器的微调啊。
撞过偏那基本没久了。里面的有一个叫什么的轴变型了。

网友A:
我的也有这个情况,是传动系统的润滑不良的问题。把传动系统拆下来加点油,首先要认识到,轴车本来就有轴效应这个就会跑偏,竞赛平跑都是皮传的,但是皮带容易断。如果只是稍微偏没多大问题,调一下舵机中位吧,这个是不能避免的,这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有这个情况,是传动系统的润滑不良的问题。把传动系统拆下来加点油,首先要认识到,轴车本来就有轴效 ...

哦。我准备玩漂移了。呵呵

网友:
是跑偏还是虚位,你要搞清楚。
跑偏可以通过方向微调来校正。当然也可能底盘或者转向住变形了,那样就是哪个坏了换哪个。没啥难的。
虚位就比较麻烦,要看舵机虚位还是转向系统或者狗骨杯的虚位。处理选择:哪里有虚位,哪里加垫片。但是加了垫片,会阻力增大,注意不能加润滑油来解决。可以通过换大的舵机来解决。

网友(2014-09-02):
玩车需要很细心的。

网友:
FW06轴传想改皮带?你很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