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过放的问题。

楼主(2014-06-11):
apm2.6 没有外接的电压电流传感器。会导致
电池
过放吗?用的是电调供电。

网友A:
上7008回传

网友B:
带电压显示的BB响,可以设置报警电压的。

网友C:
bb响简单

网友D:
BB响,一点不准.

网友E:
自己估算时间吧,尽量别飞太远。

网友F:
拿两个大一些的电阻,10k级别。
按照5:(12.6-5)的比例,做个分压,然后再用apm读小电阻上分的电压,然后算出电池电压就好了。
apm监测电压。设置一个降落电压。
如果你还要知道什么时候电压低,可以接上led,或者buzz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