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控适合四轴?

楼主(2014-06-11):
我看了 天9 750 devo10 700 选这两个还是其他的?

网友A:
买个天9吧。

网友B:
珍爱生命,远离华科尔
,以前听说失控,现在有朋友真的失控好几次,还是直升机就是10通的,吓死仙人

网友C:
devo10路过,从未失控过,刷了固件更是成了神控

网友D:
天九的就可以,但是选择9Ⅱs的会更好不过要贵些

网友E:
目前我的是天九一代刚刚够用

网友F:
华科尔D10路过。表示从未炸过,这东西就跟买车一样,有人刚买就这坏那坏的,有人买的二手的从未出问题。 好控 也就这么多,天九也好 D10也好,都不错。看你人品和运气了。不要理会那些直接说哪个控不好的人,只能说明:1、 他人品不好。 2、他水平不够。
虽然我用的D10 但是现在自己感觉天九挺好。可能用D10用时间长了把。

网友G:
我想问一下,D10为什么说刷完固件就称为神控??有几个人会刷固件??有几个人肯花时间来刷固件??为什么D10出厂的时候不刷成传说中神控的固件??

网友H:
不管什天九也好D10也好!很多东西都是实践中玩出来的,
DIY是最大的乐趣!还有一点就是看个人条件了,当然不差钱的话调最好最贵的买,这样心里会踏实点

网友I:
D10,华科尔的控常看网上说失控,但身边朋友的华控没一个失控过,倒是见过天6飞固定翼失控的

网友:
天地通9或者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