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级电容

楼主(2014-06-11):
向老模学习,同样是614电机为什么用超级电容5F\7F\10F都行,但是有用2.7V的还有用4.5V的,动力变化大吗?2.7V动力够吗?

网友A:
超级电容用在模型上?能放多少时间的电啊?没控的吧?

网友:
5F\7F\10F只是电容的容量值  电机要保证功率,还是要匹配相对应的电压才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用在模型上?能放多少时间的电啊?没控的吧?

没试过,看过别人发表的是1分多钟

网友B:
3.3F/5F/10F时电容器在额定电压下最多可以储存电荷的能力,电容器上标注的2.7v是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电容器的击穿电压一般为额定电压的2倍左右,所以可以对电容充4.5v电压不损坏。飞机动力够不够跟电机的功率,扭矩,工作电压和配置的螺旋桨有关,是一个综合系统,不能仅以电源而论。电容放点时间长短和充入的电量放电回路的电阻有关,也不能简单说能有多长时间。飞一分多钟是可以达到的,我做过,甚至可以更长时间,这要看你做飞机的技术和配置动力系统能力。我的帖里有视频,如有兴趣可以去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F/5F/10F时电容器在额定电压下最多可以储存电荷的能力,电容器上标注的2.7v是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电容器 ...

谢谢指点,我看超级电容的电压多是2.5V和2.7V的,但是614电机电压在1.5V至4.5V之间,这么看来电容电压是不是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看超级电容的电压多是2.5V和2.7V的,但是614电机电压在1.5V至4.5V之间,这么看来电容电压是 ...

可以充到4.5v用,电压完全满足电机的工作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充到4.5v用,电压完全满足电机的工作要求。

好的,谢谢我准备试试

网友C:
有电机+电容套件就好多了
最好标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机+电容套件就好多了
最好标准化

是呀如果有套件(电机、电容)那就省事了,现在卖电机的不卖电容,卖电容的不卖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