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E300动力怎么做电调行程校准

楼主(2014-06-11):
刚进了套E300动力,请问E300需要做电调行程校准吗?怎么做?和好盈电调一样吗?

网友A:
不用做,直接用。

楼主:
刚才问了客服,客服说不用,直接用,大疆对自己产品这么有信心啊!

网友B:
直接装机然后在飞控中设置好遥控的行程就好了,不需要额外调的,因为他们都是配套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