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个电机问题

楼主(2014-06-11):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的朗宇V2216 KV800 启动后抖动不转,用在四轴上的,炸了一次就这样了,请教各位,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PS:电机线看了没有断和虚接,油门行程也重新校准了,电机轴也没弯

网友:
电调有没有问题?

楼主:
嗯,电调正常叫唤,换个电机试一下

网友:
电机对调看看。

网友:
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是电调坏了,好赢天行者20a,打开皮里面有个原件两半了,可能是炸鸡的时候磕碰的。不知道能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