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在手动模式下,有曾稳功能吗

楼主(2014-06-11):
我刚刚买来S1000,三个模式里的手动模式情况下,请问大疆技术  S1000有曾稳功能吗

网友A:
手动模式没有增稳,飞控仅充当混控,定点定高旋停返航都没有。

网友:
手动模式相当于直升机的操作模式,没有任何电子控制。如果你是新手建议不要尝试,老手的话没有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模式飞行和简单航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没有增稳,飞控仅充当混控,定点定高旋停返航都没有。

什么是混控?如果手动情况下,飞机配平不是很好,会一直往一边倾斜发生侧翻么?还是说,即便手动模式下飞机还是可以保持机身水平的?

网友B:
手动模式,并不是只有混控,而是有陀螺仪参加角速度稳定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手动模式,并不是只有混控,而是有陀螺仪参加角速度稳定控制的。

混控,就是遥控器的各个控制摇杆(通道)到飞行器的执行机构不是一一映射的,而是存在一定的混合关系的,混合逻辑有各种各样的。
举个例子。
固定翼飞机:油门摇杆和飞机上的主螺旋桨电机,没有混控关系,一一映射。推油门摇杆,电机就加速。很简单的关系。
X模式的四轴:推油门摇杆,1234号电机统一加速,说明油门摇杆混合控制了4只电机同向动作。而推方向摇杆,13电机加速,24电机减速(或者相反,视正反桨位置),说明 方向摇杆混合控制了4只电机内两两互为反向的加速和减速。还有很多类似的摇杆命令到执行机构动作的映射关系种类,又或是多个摇杆混合控制一个或多个执行机构。统称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控,就是遥控器的各个控制摇杆(通道)到飞行器的执行机构不是一一映射的,而是存在一定的混合关系的, ...

楼主,S1000只是一个带动力的机架,逻辑内不含飞控的。
具体的飞行模式,属于A2或者WKM等飞行控制器的属性,不是S1000的属性。

网友:
还是佩服LZ的,先买来再学习,呵呵

网友C:
5楼出现唯一正解,之前的回复不用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楼出现唯一正解,之前的回复不用看。

好奇怪,我看不到5楼,经常这样啊,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怪,我看不到5楼,经常这样啊,怎么回事?

我也看不到五楼。。。直接4楼到六楼了。

网友:
手动模式就像 无副翼的直升机一样 打舵 打到哪里 停到哪里 不会乱动 也不会收到外界气流干扰 前提是调好
这是我手动的视频 naza v2 差一个档次 不过原理应该一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2988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楼出现唯一正解,之前的回复不用看。

5楼?????????

网友:
嗯~~~5楼说的十分正确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