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轴距多旋翼

楼主(2014-06-11):
请教下大家使用或者制作过最大轴距的多轴是多大轴距的  另外采用的那款飞控

我这里正在筹划制作一个轴距在3米左右的多轴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建议  分享经验

网友A:
做这么大的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这么大的有什么用呢

同问?

网友:
快递送货?

网友:
可以载人了.

网友:
太吓人了

网友:
这么大,我好像看到的只有17寸的浆,再大的我个人没看见别喷我啊。然后配套电机一个轴上组成一个阵列,这样就能让你的3米的多轴飞起来啊

网友:
你这是要闹哪样啊 ,植保?这么的家伙用电的就如汽油直升机了。电池得很大很大很大的,冲一次电就够一阵子了

楼主:
有没有搞过大轴距的 另外 大轴距那款飞控比较适合

网友B:
八轴 29寸桨 kv100电机 轴距多大  3米差不多吧

网友C:
楼主不会是八轴TM电机 ,加28寸桨吧??

飞控反正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就行了。关键要会调~

大轴距只调过2米多点的18轴,很麻烦,配重,低参数,慢慢加,因为电池太多,

调了两天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会是八轴TM电机 ,加28寸桨吧??

飞控反正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就行了。关键要会调~

您是用的什么飞控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轴 29寸桨 kv100电机 轴距多大  3米差不多吧

如果采用4轴或者X8 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用的什么飞控调试的

望早日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4轴或者X8 如何

大轴距四轴我做过 轴距1.1M29寸桨 不抗风 有风就晃得厉害 也可能是我调试不行

网友:
我做过1.6米的

楼主:
1.6米的感觉如何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轴距四轴我做过 轴距1.1M29寸桨 不抗风 有风就晃得厉害 也可能是我调试不行

有没考虑是电调级数不够?导致电机无法进行细微调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4轴或者X8 如何

四轴的话轴距1.1m就够了,我用的零度x4,29寸浆,4公斤重,6s10000悬停50分钟

网友E:
电调我用的铂金30a,无风很稳,后开感觉不实用就拆了,论坛里有我的试飞帖子

网友:
从电视里见过,湖北一农民自制的可以坐人的,好像没飞起来

网友F:
设计过一架巨型八轴,恒力9325\24寸桨\八轴,轴距1.7,占地宽2.3米,桨尖距不到50mm~~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过一架巨型八轴,恒力9325\24寸桨\八轴,轴距1.7,占地宽2.3米,桨尖距不到50mm~~供参考

你好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飞控   另外调试时候要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飞控   另外调试时候要注意哪些参数

零度双子星,随便调下感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零度双子星,随便调下感度就好

悟空m飞控怎么样 用到这样级别的多轴上有戏吗

网友F:
大多轴用于商业,稳定可靠才重要,唯有双子星稳当没有之一!二余度冗余不是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多轴用于商业,稳定可靠才重要,唯有双子星稳当没有之一!二余度冗余不是盖的!

嗯  考虑下双子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考虑是电调级数不够?导致电机无法进行细微调整?

用的铂金30A,只是试飞了几次 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G:
三米长...........额,50mm粗的碳管我觉的也不够用啊,50mm粗壁厚也得5,6mm.....还是感觉hold不住,说到飞控,让我来做我肯定会用PIX,其实说到超大轴距,你可以试一试八字形的机架,超大的多旋翼飞的可以的暂时只见过八字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考虑是电调级数不够?导致电机无法进行细微调整?

桨太大,不抗风

网友:
好大呀 电池会很重 多点轴会稳定 大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米长...........额,50mm粗的碳管我觉的也不够用啊,50mm粗壁厚也得5,6mm.....还是感觉hold不住,说到飞 ...

PIX 飞控有具体介绍吗

网友:
3米该禁 飞了

楼主:
能拿到许可

网友:
羡慕嫉妒恨

楼主:
问题就是3米轴距的多轴飞控设置问题和飞控选择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3米轴距的多轴飞控设置问题和飞控选择问题

砸钱啊烧钱啊

网友H:
我做过1.6----3.4米的四  八轴(16轴的也有)的飞行器(飞行重24----85KG),有兴趣联系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过1.6----3.4米的四  八轴(16轴的也有)的飞行器(飞行重24----85KG),有兴趣联系喽

请问您3.4米四轴用的什么飞控  还有调试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一个字,钱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您3.4米四轴用的什么飞控  还有调试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DJI和零度的我都用过,调试一定要按照说明书要求做,特别是 细小的小节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H:
DJI和零度的我都用过,调试一定要按照说明书要求做,特别是 细小的小节的解释

好 谢谢  正在筹划中 以后还需要向您多请教 方便留个Q或者其他联系方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谢谢  正在筹划中 以后还需要向您多请教 方便留个Q或者其他联系方式么

QQ 675228469

网友:
这么大 快做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做过1.6----3.4米的四  八轴(16轴的也有)的飞行器(飞行重24----85KG),有兴趣联系喽

大四轴用的是什么电机?双桨结构怎么做的?

网友:
我也想看一看,这么大是什么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