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上兩個甚至更多的槳, 對於升力是否會有提高的可能呢?

楼主(2014-06-11):
偶菜鳥沒相關的力學知識, 想問如果把電機軸變長, 串上兩個甚至更多的槳, 對於升力是否會有提高呢?

网友A:
我也不懂.估计不行,你看玩具的直升机双浆的,在一个轴上,不过是2个电机分别带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估计不行,你看玩具的直升机双浆的,在一个轴上,不过是2个电机分别带动的

分別帶動不是為了反向轉動嗎? 但我的設想中並不需要反轉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別帶動不是為了反向轉動嗎? 但我的設想中並不需要反轉呀!

这个我没有研究过,还真不知道具体怎么旋转的

网友:
电机必然超载烧掉,就好像你摩托车后面串几个拖车一样

网友:
相当于多叶桨。同螺距同直径,升力会高一些,但升力跟桨叶数量的关系不是线性的,桨叶越多,效率越低。
串联后,两个桨之间的距离越近,效率越低。

楼主:
是否可以給迷你四軸用一些較低kV的電機, 串上兩套槳來提高升力, 那麼可以有較大升力而不必拉開軸距?

网友:
电机功率是有限的,装再多桨也不能提升电机功率啊,还有多桨气流会不会干扰,适得其反。共轴双桨应该是消除自旋,不是为了提高升力。

楼主:
不知道有沒有那麼長軸的電機可以做下實驗呢?

网友:
不行,动力和桨的搭配是设计好的,你这想法相当于加大了负载,电机还是那个电机,动力并没有增加......,要想试直接换个大桨距的试试

网友:
你好,前面说的可以参考,你首先要知道,本身的设计比如说是使用10分钟,但是你这样弄的话,相当于与空气摩擦产生的摩擦力也相应增加, 这样的话,其实使用到最后,可能是非得高了, 但是续航低了,另一个如果电机的耗损也增加,这种的话可以考虑直驱的换成带减速组的。这样好点

楼主:
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相關的技術文檔參考一下呢?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相關的技術文檔參考一下呢?
謝謝!

别费劲了,除非空间不够需要用小桨串起来用,但是桨效没有单只大桨高,还是那句话,什么规格的电机该用什么桨都是有计算的,电机的参数里关于拉力(推力)都是和电池电压以及一定规格的桨相对应的,给你个网页看看:

http://www.ecalc.ch/motorcalc.php?dualsky&lang=cn&elevation=50&&propeller=apc_electric_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