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 异形机架的飞控自定义设置--以Cj-z机架为例

楼主(2014-06-11):
      好多朋友使用Cj-z设置成默认的X4也可以正常飞行,但是追求极致的平衡就需要设置自定义混控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一、首先要确定机架的重心位置

二、以飞机的中心点为坐标原点,建立xy坐标轴 分别量出各个电机到每个坐标轴的垂直距离

测得 一号电机 二号电机 到 x轴的距离为 二十五cm  到y轴的距离为 二十一cm
      三号电机 四号电机  到 x轴的距离为  二十一点五 cm 到y轴的距离为十七cm

三、测量么个电机到重心位置的距离

测得 一号电机 二号电机 到重心的距离是 三十二cm
       三号电机 四号电机 到重心的距离是 二十七cm

四、打开零度的地面站-》混控自定义

1.油门混控设置:油门混控设置的含义是,当遥控器油门调到满油门时(油门量为 一百),各个舵机的反应+为增加 -为减小
油门全部设置成 一百

2.俯仰混控设置 :当升降舵向前满舵时(2通道 位 一百) 各个电机的反应
向上推升降舵飞机要前飞,很显然 一号电机 二号电机   要减小输出 所以 一号电机 二号电机 是负值 前面加“—”号  三号电机 四号电机  是正的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一号电机 二号电机 到 y轴的距离是 二十一cm  三号电机 四号电机 到y轴的距离是 十七cm
我们将距离较短的 电机(三号和 四号电机)设置成 一百
一号 二号电机 设置成  负的八十一

3。横滚混控设置 :当副翼向右打满的时候各个电机的反应   飞机需要向右倾斜很显然 一号四号电机要降低输出 需要填写负值   二号 三号电机要增加输出是正的
一号电机 二号电机 到x的距离是 二十五cm  三号四号电机到 x的距离是 二十一点五 cm
我们设置 四号电机为 一百  三号电机为 负一百
一号电机和二号点击的计算公式:   所以 一号电机 我们填写 负的八十六 二号电机 八十六

4,舵向角混控设置
同理 舵机向角设置如下图

网友:
技术贴请起来,持续关注~!

网友A:
这么麻烦吗?
如果4电机和螺旋桨规格相同,分别在M1-M3和M2-M4拉对角线,两对角线交汇点即为升力中心,重心尽量与之重合即可。另外Z平面重心低于螺旋桨平面飞行器会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麻烦吗?
如果4电机和螺旋桨规格相同,分别在M1-M3和M2-M4拉对角线,两对角线交汇点即为升力中心,重 ...

1。四个电机,的交叉点不一定就是飞机的重心,   我这么做是假设 四个电机轴都不对称的情形。
2. z平面低于螺旋桨的升力平面更稳定是想当然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

楼主:
飞机的重心尽量设置在飞机的几何中心上 这样尽量的保证 各个电机的承载功率相同,对飞行的稳定性有帮助

网友:
楼主,这个机架不是准异形吗?

网友:
高手 我也这机架  也是用的默认X4飞的 明天去试试你的参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