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力F939固定翼遙控改日本手問題

楼主(2014-06-11):
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魔友~
這是我遙控的接線圖~是把油門和升降通道的接點飛線~油門和升降搖桿有互換
原本電路板的都有斷開~可是目前只要一通電對頻後油門就會全開~
是接點有問題嗎~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网友:
技术活 一般人干不了  。曾经弄费了911

网友A:
如果原来是好的,改了以后就不行了,那你还是改得不彻底,伟力控的摇杆和电位器是直接在电路上焊死的,改手的话,要动的电路飞线比较多,基本就是要把两边电位器和电路的连接全部切断才行,个人觉得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是好的,改了以后就不行了,那你还是改得不彻底,伟力控的摇杆和电位器是直接在电路上焊死的,改手 ...

拜託你教一下~頭已經洗了~身體不洗不行啊

网友:
仔细看了,电位器连接是缓过来了,可是你切断的电路没有连上啊,

网友:
我从你图上发现有一条电路也同时切断后没有短接(图中红线所示),其它类似切断后没有连接起来的地方有没有自己检查,

楼主:
喔喔~~所以我畫藍色圈的地方不該把它切斷摟~把它接回去就行了是不是?
我是依據其他模友改的~(圖二)

网友A:
如果电位器在电路末端,直接切断一个点就是了,但如果电位器在电路的中间,切断电位器需要同时切断前后两边电路,则在分离电位器节点的同时,也把电路切断了,所以,在切断两边电路把电位器的点分离出来后,需要把前后的电路用飞线短接,

网友:
你上面的蓝圈处切断是对的,但需要我如图中红线标注的那样,把红线两端用导线连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位器在电路末端,直接切断一个点就是了,但如果电位器在电路的中间,切断电位器需要同时切断前后两边 ...

您幫我看看~是這樣嗎?

网友:
看来你工作还不够细啊,红圈处的点接错了,原因自己找

楼主:
看来你工作还不够细啊,红圈处的点接错了,原因自己找
真的非常抱歉~~可以幫我看1下這圖嗎~

网友A:
你标的黄线,左边还是接错了,不能接到原来电位器的节点上,把黄线左边退回来一点接到电路上即可,电路板的右边节点也有问题,电位器(1的位置)两边断开后,电路上没有短接线,虽然电位器和电路的连接切断了,但把电路也同时切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标的黄线,左边还是接错了,不能接到原来电位器的节点上,把黄线左边退回来一点接到电路上即可,电路板的 ...

大大請您看看~其他模友幫我畫的~是這樣嗎?

网友A:
最后这个图看不出问题了,祝你成功,最后建议:这种玩具控拿来练练手不错,搞坏了也不心疼,(如果有可能的话,把所以的线全部规范的走一下,仔细焊一遍)。但好的控千万别这样搞,一旦搞坏了损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个图看不出问题了,祝你成功,最后建议:这种玩具控拿来练练手不错,搞坏了也不心疼,(如果有可能的 ...

非常感謝您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您的指導~^^~

成功的话,也让大家分享你的喜悦

网友B:
成功啦吗?如果有通道反向啦,就把控制这个通道的电位器两边的线对调,中间的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啦吗?如果有通道反向啦,就把控制这个通道的电位器两边的线对调,中间的不动。

我還沒用呢~您是說1-3對調2-4對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還沒用呢~您是說1-3對調2-4對調嗎?~

dui 对对对。首先你要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