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狗三2轴云台,通电后俯仰电机抖动

楼主(2014-06-11):
狗三2轴
云台
,通电后俯仰
电机
抖动,不能正常用,请问是何故?
可以刷固件吗,有刷固件的教程推荐个。谢了。

网友A:
是自带调参软件不 有预设的参数可以导入吗 你挂的是狗吗 不是的话 重量要和狗一样

网友B:
多看说明书

网友C:
挂狗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