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H 的 NCPX机身不知道怎么样啊?有人用过没?

楼主(2014-06-11):
这个机身是不是比较重?

网友A:
估计升级完这些就得改无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升级完这些就得改无刷了。

只要总体重量能轻下来就有可能改无刷呵呵,估计也不会轻

网友B:
完全没有必要改机身,也没有必要升级成无刷; 现在机身 35元,本来ncpx就耐摔耐炸的,很少坏了,改无刷也没有必要,换上35C的电池就好了。原厂的有刷已经很了,别折腾了,把心思放到技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必要改机身,也没有必要升级成无刷; 现在机身 35元,本来ncpx就耐摔耐炸的,很少坏了,改无刷也没 ...

因为我的十字盘炸坏了,准备再入一个十字正好看见这个机身挺好看的,所以来论坛问一下。
看来还是算了好好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总体重量能轻下来就有可能改无刷呵呵,估计也不会轻

就发的图片上面那些升级件都装上。感觉有点重了,其实ncpx容易坏的也就只是横洲了。别的没什么坏的没必要升级这么多

网友:
这是小鸡嘛

网友:
还好,不重

网友:
这个尺寸的小鸡,除了发骚没有其他必要。。。

网友:
鸡身+十字盘足矣,别的嘛都是扯淡玩意儿,纯属视觉上的毫无实际意义。

网友:
ncpx 真的没有必要折腾了,本来就是练习机。 改无刷更是没必要。
Microheli的改装件也都不便宜,如果有那个钱,不如买台MCPX BL回来,原生无刷2S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