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32 6s和天行者40a 油门响应对比

楼主(2014-06-11):
这个是esc32的

这个是天行者40a的

网友:
遥控器的控制频率一般是50hz,也有一些2.4G的达到了100hz。

四轴输出的控制信号频率达到了400hz。

网友:
感觉哪个好?ESC32有6S电池可用的吗?还有貌似需要自己调的,调试简单不?

网友A:
看不到视频,天行者刷了blheli后才有比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视频,天行者刷了blheli后才有比较价值。

刷新一下就有

网友:
结果是什么呀,期待!!!!!!!!!!!

楼主:
差不多吧,esc32的那个多次***加减油门的时候不会出现故障,而天行者的是多次有那么一次是加不上去速的,至于响应,这个看不出来吧,接收机的刷新频率是在那的呢,呵呵

楼主:
倒是另一个问题发现了,25v的电容,用6s 也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为啥老外的官网上说的是要是线长超过50cm,要求电容得要50v的耐压不明所以然,还是我看错了,,,?